继续检修东方红81y

楼主(2021-12-31):
如图,这个电阻实物为2K ,这样会造成收音机故障吗?

网友:
这个电阻电路图标注有误,东方红802-Y和803该电阻都是1.5K:

网友A:
楼主算一下,这个电阻是供除6P1以外其它管子工作电流的滤波电阻,工作电流少说也有20毫安左右,如果这个电阻是15K,在这个电阻上的压降要有两百多伏,前级还怎么工作,所以肯定不是15K,应该是1.5K,用2K没问题。

网友B:
2k感觉正常,原先是1.5K吧

网友:
1----3K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感觉正常,原先是1.5K吧

可能电路图印错了

网友C:
3楼说的对,用2K不会对收音机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对,用2K不会对收音机有影响。

电路图上是15K,,,,,,,,,,,,,,,,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是15K,,,,,,,,,,,,,,,,

这个电阻是第二滤波器的滤波电阻,兼做高频退耦电路RC的电阻。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写的是15K4W该电阻应该是线绕的。用2K电阻一般不会对收音机产生影响,会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但个别机器可能会增加纹波系数带来交流声,或者由于电压的增高会产生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第二滤波器的滤波电阻,兼做高频退耦电路RC的电阻。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写的是15K4W该电阻应该 ...

于版好,把自动增益的2M电阻拿掉会对收音有影响吗?所谓拿掉,就是不用,电阻两端直接短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于版好,把自动增益的2M电阻拿掉会对收音有影响吗?所谓拿掉,就是不用,电阻两端直接短接

短路2M电阻,收音机能够工作,但是就失去了自动音量控制、这里说明一下自动音量控制(AGC )的作用供参考
      天线端的輸人电压的变化是很大的,灵敏度較高的收音机,在接收远地电台和近地电台时,信号强弱的变动范围常可以由几个微伏到几百亳伏,使输出电压变化也很大。收音机的增益本来是为接收微弱信号而設計的。在接收本地的很强信号时,不仅增益太富余,而且还会使收音机的各級电子管大大过荷。因人工音量控制器通常装置在音頻部分的輪人端,只能控制音頻的输入电压,而不能解决高頻部分。因此,高頻部分的各级,如变頻器、中頻放大器等的电子管,可能工作在特性的弯曲部分,产生很大的失其。
      此外,电波传播时,还要受到大气层变化的影响,使同一电台的信号在接收点的場强会忽大忽小(所谓衰落現象),最大和最小的比值可能达到千倍以上。这种变化又是无規則的,这就使得收音机忽儿因输入信号过强而过載,忽儿又过弱而声音很小,甚至听不見,这种現象在短波尤其严重,显然,靠人工音量控制是不能調整的。

网友:
这个电路图也是15K/4W,如果是2K的话2W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短路2M电阻,收音机能够工作,但是就失去了自动音量控制、这里说明一下自动音量控制(AGC )的作用供参考 ...

不是自动音量控制,是自动增益控制,本质和感知都不同。

网友:
dangr

引用 网友A:
不是自动音量控制,是自动增益控制,本质和感知都不同。

自动增益控制也叫自动音量控制,后者是通俗的称呼。后来有等响度音量调节,这一称呼就不严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算一下,这个电阻是供除6P1以外其它管子工作电流的滤波电阻,工作电流少说也有20毫安左右,如果这个电 ...

有理有据,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