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子管收音机有短波没中波台

楼主(2021-12-31):
自制电子管收音机有短波没中波台,在网上买的天线本振线圈,不是一个厂的,两个中周也不是一个厂的,用2465学生信号源测试,550     1000      1650都能收到,用短波电台发小信号也能收到,就是没有中波台,天线是长3米多的电线挂在窗户上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您的短波电台,按同样条件收中波电台的时候,信号强度如何?

网友B:
你那里广播电台可能已经拆除了中波设备,包括转播中国之声用的中波设备。

网友C:
中波不用磁棒天线很难收台,换成磁棒到晚上收音机放窗边几乎一动旋钮一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的短波电台,按同样条件收中波电台的时候,信号强度如何?

学生信号源就发射中波,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里广播电台可能已经拆除了中波设备,包括转播中国之声用的中波设备。

我的莺歌半导体能收好几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不用磁棒天线很难收台,换成磁棒到晚上收音机放窗边几乎一动旋钮一个台

刚才换了个磁棒线圈,还是能收信号源的调制信号,收不到台,好难啊

网友D:
振荡线圈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振荡线圈不起振?

起振了

网友:
可能振荡的频率范围或者中周通带没调好,如果lz没有足够的仪器,可以利用手头的短波电台作为选频电压表来用,打到CW解调逐级跟踪收音机里面的信号

网友:
两种可能1.电台信号太弱2.接收线圈跟踪没调好

楼主:
想了半天改了一下,短波电台增多,中波高端有一个台了

网友E:
先要查清你处已有中波电台频率,功率,你处收听环境如何。用收音机接收正常之后确认你处场强。

很多情况是你的收音机正常,信号太弱。因为许多中波电台降功率发射了,造成接收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要查清你处已有中波电台频率,功率,你处收听环境如何。用收音机接收正常之后确认你处场强。

很多情况 ...

元旦下午收短波电台十三个,多数都是中国之声,朝鲜台,日本台,韩国台,中波也有一个省台了,到了傍晚就完了。估计除了干扰还有就是雾霾阻挡。你这名字好霸气,无线电中最难去除的就是交流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元旦下午收短波电台十三个,多数都是中国之声,朝鲜台,日本台,韩国台,中波也有一个省台了,到了傍晚就 ...

本来短波接受最好的时段就是下午傍晚,太晚了各种干扰就来了,反而接受不好。

中波就一个台有点少,我家里中波最少5个台,一个强台。

我叫焦流生是无奈,本来叫交流声,可惜有人抢注,重名了。正好母亲姓焦,干脆就叫焦流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家里有一台伪满古董电子管收音机,滤波电容坏了,父亲不会修,但是还能收台,于是我们家人就在那嗡嗡嗡不断的交流声中听着广播,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大家都习惯了,没有人再提修理的事。

许多年之后,我一想起电子管收音机,脑子里就想起那熟悉的嗡嗡声,伴随了我多年的收音机,我们竟容忍它嗡嗡了那么久。

所以以后我暗暗地想,我一定要学会修理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来短波接受最好的时段就是下午傍晚,太晚了各种干扰就来了,反而接受不好。

中波就一个台有点少,我 ...

好有怀旧意义的名字啊!又有母亲的含义,名字取得真好。后来学会了吗?修好了吗?

网友:
晚上不止一个台?不然有问题。

网友:
        震荡线圈是短波的吧,或者是没有统调好,收不到中波广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有怀旧意义的名字啊!又有母亲的含义,名字取得真好。后来学会了吗?修好了吗?

后来基本弄懂了,就算马马虎虎五管机会装了,伪满古董机也修好出 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