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显示屏的毛病该买什么书呢?

楼主(2021-12-31):
我想买本书学习一下,没找到这样的书
就是显示屏不显示或显示错乱之类的毛病

网友:
显示屏缺道,把后面的橡胶条压紧,屏坏无法修理。

网友:
如果连接屏幕和电路板用的是斑马纸可以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
使用铝箔和胶带自制斑马纸修复收音机液晶屏显示不完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