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VA的环形自耦变压器能否做点焊机?

楼主(2022-01-01):
上次找到个大个变压器本想改点焊机,坛友们说是高频的,不能改,这次又翻出多年前得到的一个3600VA稳压器拆出的环形变压器。以前是想改电焊机,网友们说小了!不知道改个点焊机效果如何?
能不能跟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比?上次用微波炉变压器绕两圈次级烧个细铁丝也得好几秒才断,如果效果不去微波炉变压器就不折腾了!
本人动手能力比较强,但是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相当差,所以特来请教坛友们,谢谢!

网友(2022-09-07):
我的点焊机就是一只专业功放拆下环形变压器做的,忘记多大功率了,次级直接拿50平方线绕几圈拖出来装个螺丝直接夹电线铜丝当焊针,反正焊18650没问题

网友(2022-01-01):
     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按正常变压器铁芯截面计算功率只有一半,500w行灯变压器比它大很多,因此空载电流很大,  短时加风冷工作,  如果按微波炉变压器设计工作条件,上面那至少1.5kW,光按功率完全可以点0.3镍片.
    这个是我实验过的,一台900W微波炉变压器最多点0.2纯镍片.  而用二台不到(变压器骨架没那么大的)的500W行灯变压器铁芯制作的点0.3纯镍片无压力,还用它点过0.8不锈钢皮.用钨点焊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55345&extra=   请参考.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但初级线圈也得改,比如原来是三百匝,至少改成一百五十匝,而且线的横截面积至少得增大三到四倍。
次辑线圈可能超不过十圈,反正根据初级线圈匝数来就行,次级电压至少三伏,因为接出来的延长线有线损。
至于次级线粗细,我曾做过一个类似的,2毫米X8毫米的扁铜线并了五根,根据我做的那个,并同样的,感觉同样的线并六根更好。
初级线短了发热的问题不必考虑,因为那玩意儿是间歇使用,热不到哪里去。
再说初次级线都可以用耐温三百度的特氟龙胶带包上,即便它耐温达不到三百度,二百度应该没问题,一般烧不坏。

网友:
看你测量的数据功率应该不够3600VA,没计算,只是估计。

网友:
估计还没微波炉变压器好

网友:
楼主说是稳压器环形铁芯在原稳压器的设计中是作为自耦调压器原理使用的 ,只不过把人工调整变成了伺服电机调整。自耦变压器如果要改普通变压器,功率会大大降低,我实验是结果也就是30%吧,你也可以量量铁芯面积估算一下或者测量一下初级线圈线径根据载流量倒推估算。你要是用3000VA的自耦变压器改,估计实际功率也就是1000VA不到,保守点也就是700VA。这与微波炉变压器有点相当了,但是还要考虑输出“硬度”的问题。环形铁芯绕线方便,但磁路长,导线长,相对内阻大。

网友:
应该先画个线路图,简单说明思路,大家才好提建议

网友:
     这个铁芯估计在1000W,穿上5圈测下电压,次级电压4-5v,线截面50-70平方,可用电焊机手柄线代用,这种调压器线圈最高是250-260v,你可以拆一部分,大至180-200v那档做初级,线不用换,短时工作可以每平方5-8A,

    这样改效果相当于二个微波炉变压器并联,保证输出线有35平方,点0.3焊片无问题.

网友:
看尺寸不够3600VA。

网友B:
自藕变压器做普通变压器用约为原容量的5分之一,3500/5=700多吧,与800的微波炉变压器差不多,绕线空间也更宽松一点。

网友:
注意两点:
1  这个尺寸功率达不到3600VA
2  不能用自耦变压器,因为没有隔离作用,危险!要重绕次级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但初级线圈也得改,比如原来是三百匝,至少改成一百五十匝,而且线的横截面积至少得增大三到 ...

如果要重绕初级那就没意义了,成本也上涨了,次级怎么折腾都没事,多剥一些软芯线并起来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藕变压器做普通变压器用约为原容量的5分之一,3500/5=700多吧,与800的微波炉变压器差不多,绕线空间也更 ...

这个就让我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重绕初级那就没意义了,成本也上涨了,次级怎么折腾都没事,多剥一些软芯线并起来用就是

也可以拆去部分线圈而不必充绕,点焊是通电很短的瞬时,就算超载变压器热点也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