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MF500指针平衡:哈哈,居然给我调平了。

楼主(2022-01-01):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4494&extra=

第一次发帖求助,就是关于这个南通MF500指针调平的问题,得到了许多师傅们的热心指点。奈何本人并非专业人员,一时间也是无果。
元旦放假了,终于有些空闲,晚上再次打开来,按照师傅们的指点,决定再次尝试调平。
其它的原料一时间也没有,但烙铁和焊锡倒是不缺的。
反正什么道理是不懂,总之是不停地尝试吧,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平衡了。上,下,左,右,平,五个方向,唯有立直时稍稍不压线,都是可以调零的。不敢再动了。大差不差的,就这么着吧!

指针是一字的,不好搞,原来的状态是Y叉形的锡尾,但实是弄不好。
最后慢慢掌握到拉锡的手法,感觉还是用十字叉的状态来搞是最容易。

网友A:
校核指针表指正的平衡情况,正确的平放状态,竖直状态,都是以表的指针水平和垂直为准进行评估。楼主如果用万能表本身的平放和垂直来评价,这个方法不太正确,调整过程中应该走了不少弯路。

正确的竖直状态进行垂直平衡进行调整,对水平状态是基本没有影响的。反之正确的水平状态进行水平平衡进行调整,对垂直状态也是基本没有影响的。

楼主:
在把表平躺调零后,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不用再动调平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立直

倒立

楼主:
左倒

右倒

楼主:
平躺

搞好后又测试了一下,各项精度不怎么样,大差不大差的,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着吧。调平后,哪天就送个人也送得出手了。

网友:
楼主好!新年快乐!先预约下,送人的时候先想到我。

网友:
过程没有说出来。

网友:
先给个差评,不喜勿怪,

网友:
搞成飞机式了

网友:
凭着感觉走,居然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核指针表指正的平衡情况,正确的平放状态,竖直状态,都是以表的指针水平和垂直为准进行评估。楼主如果用 ...

非常感谢,这个指导十分有意义。
只能反复摸索,从物理的,想当然的角度去尝试,搞了三四个小时,肯定都不得要领,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它那个配重环或吃锡用的环我都搞不齐整,但又不得不装进去。
这个样子肯定是不会符合技术规范的状态啦,哈哈,只是自娱乐一番达到一个眼不见为净的状态。
针是平衡的话一般不会去想到这个平衡做得有多烂了。

这种针的出厂平衡我见过一个,以我专业知识的贫乏,我都想象不出,它是如何做到的。
因为我这个500原出厂平衡,也是极度完美,一气呵成,都不知它怎么做到的。
下面这个是个运输失败的MF7的指针平衡装置。

网友:
这样指针动圈整个重了很多啊?表头呆不呆啊?

网友B:
楼主你能说说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能说说过程?

九楼师傅道出真相:跟着感觉走。
十楼师傅说出正知正解,我走了很多弯路。

首先肯定是先把配重环取出来,把残锡甩掉,把针上的残锡收掉。
再观察指针情况。
把配重环套入,移到一个水平平衡点上。
接下来,我就是—————————————————————————————————————————凭感觉瞎搞了。

后来我找到一个资料,关于十楼的师傅说的话倒底是什么意思。

“校核指针表指正的平衡情况,正确的平放状态,竖直状态,都是以表的指针水平和垂直为准进行评估。楼主如果用万能表本身的平放和垂直来评价,这个方法不太正确,调整过程中应该走了不少弯路。”

我终于就知道我走的弯路是什么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勇气再去动现在这针。或许哪天我手贱了,我就再来一遍。
这个资料,我现在发不了,我晚上再发上来给你看看。
好象是这个版块这两天有一个师傅分享了一个万用表维修手册的电子版,可能就是这本书。可以先去看看,关于指针平衡校正。
我的书是实物书。

网友B:
原来这样,有时间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C:
这是哪本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本书上的?

1975年出版

网友B:
谢谢楼主,慢慢看看,有时间买一个几十块的表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慢慢看看,有时间买一个几十块的表玩一下

入坑了

网友:
分享--万用表维修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这里有电子版

网友:
关于指针平衡,上面书中讲的是基本受力理论,技巧可参见《电子报》的三篇文章:
1、2005年第11期第十三版的《降低万用表测量误差的方法》
2、《万用表误差校正方法》
3、1986年第10期的《表头平衡调整方法》

第1个,有些错误就不引用了,实际上我也没收集;
第2个,是对1的纠正(有些错误没好意思说出来),印象中是以类似编读往来的形式刊登的,但无论纸版还是电子版,图片都很模糊;
第3个,同时考虑了水平和垂直的情况,是真正的经验,你细品:

网友:
话说谁有压缩图的小软件?免费的那种

网友:
所谓水平和垂直,是把表头冲上立起来,使零刻度线水平或垂直,表头冲下时也有水平和垂直,此时的检验叫复测,这是90度4个方向的平衡,
还有水平刻度线倾斜45度的4种情况,这样加起来共计8个方向,叫8方向平衡。

调整的基本原则是,尾翼尽量不增重,指针轴尽量不受力、不过热。
如果偏差不大完全可以用方法2,不用动烙铁。有人说平放用不着调整平衡,但我感觉严重不平衡时,既便平放也会影响线性。

网友(2022-04-19):
调平衡就怕,把好的情况变成差的情况,把差的情况变成更差的情况。无法有效控制指针不晃动,担心用力过大造成指针变形。

网友:
很多时候反反复复总是调不平衡,注意下十字架自身是不是相互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指导十分有意义。
只能反复摸索,从物理的,想当然的角度去尝试,搞了三四个小时,肯定 ...

请问,尾锤一圈圈的是什么?

网友(2024-01-15):
你这走了大弯路了,一般来说,只要不把平衡锤拆掉重装,水平放置时的平衡是不需要调整的。

网友:
我有两个指针表,都被我调废了,洛铁头一吸动圈被碰坏了。 螺丝刀一吸还是动圈坏。

网友(2024-03-08):
没弄过,请问调整时直接用烙铁加减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