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卓手机用作高清扫描仪的最佳方案。

楼主(2022-01-01):
在此需特别注意区分手机作为照相机和作为扫描仪的区别。
当前的智能手机,摄像头像素都特别高,理论上可以将手机轻松改造成一部高清彩色扫描仪。
但是,又要特别小心,作为扫描功能时,由于手机高度位置、姿态、光线和环境亮度、操作动作等因素对成像质量的影响,要认真区别与照相的效果,照相是存在镜头焦点聚焦和景深的,而扫描仪是任何区域都保持光线和亮度一致的。
请问有没有什么app能完美实现彩色扫描仪的理想功能?
求推荐。

网友:
奇怪了,一个手机多少钱,一个扫描仪多少钱?不是一个量级的价格。手机的照片拍摄是开放的空间,扫描仪是封闭的空间。想较好的拍摄至少需要一个手机架子,加上一个遥控。

网友:
有个,全能扫描王的,手机软件

网友:
文字识别什么的,扫书,用摄像头还行
如果是想替代扫描仪,不现实
扫描仪,用广告,扫描照片,等
要求的参数还是非常多的
色彩还原度,色彩一致性,变形等,都不是相机能搞定的
还有对焦锐度的问题
扫描仪,目前还淘汰不了
手机相机,靠软件矫正,过多的软件调教,会影响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