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人的电位器

楼主(2022-01-01):
好不容易装响了,左右声道声音不一样大小,调节电位器,电位器在快到最大音量时一样大,在其他音量时一个声道声音小,机壳太小,电位器被其他元件挡住了,这个已经是第二台因为电位器导致的失败了。麻烦问一下,电位器如何检查好坏?

网友:
电位器这玩意,买贵的不一定好,但是买便宜的一定不好

网友:
简单的办法就是俩表同时检测电位器两边的电阻,测量看看,变化是否一致?

网友:
装之前元件都要过一下表。

网友:
两声道的固定端并一起,加同一个DC电压。找个电压表桥接在俩滑动端上,拧电位器,看电压表示数,越小越好。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电压表逐级比较,很快就能查到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4楼的方法最好!用电桥的方法来测。

网友:
在电位器快到最大音量时声音一样大说明两声道的增益基本是一致的,电路也正常,其他位置时有一路声音小,说明电位器有一路接触不良,电位器有问题。换或修吧。

网友:
有些进口功放就是让主音电位器问题放弃使用

网友:
拆开清洗 修正压片 抹点凡士林  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电位器拆装费点劲

网友:
换正宗进口ALPS的。

网友:
步进电位器。

网友:
我从来就不用双联电位器作音量控制,而是左右声道各用一个电位器,各调各的,还兼有左右平衡调节功能,不坐在所谓的皇帝位也能调到比较合适的平衡效果。

网友:
用多級波段開關接成等值電阻比什麼進口的電位器好的多

网友: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电位器没问题,是电位器后面的输入阻抗一个正常一个很低,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买个好点的

网友:
13楼的可靠,最保险的办法是14楼双电位器。

网友:
钱没花到家是很多问题的关键点。

网友:
上机前量一下,少了很多麻烦。

网友:
性价比高的就是蓝壳的阿尔卑斯也不贵手感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