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大功率可调开关维修电源求助

楼主(2022-01-01):
一台杂牌6020D开关可调电源,坏了!今天打算修一下,打开一看直接傻眼,这么山寨货色,所有功率管和集成电路全部磨了字了,直接下不了手,有哪位高手看看就这结构,估计是什么管子?望指点!!大概捋了一下线路,两个大功率管的其中一个管脚接在高压直流上,一个脚连在变压器上,另外一个应该是接控制信号的,两个管像是推挽接法!

网友A:
咸鱼收的吧这种电源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收的吧这种电源没价值

确实太山寨了!这几天想拿来充电才准备捣鼓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是diy的我以前有个同款的!内部根本没有工频变压器!而且高频变压器有俩很大很大的可能另一个是电感。也是坏了!然后把板子拆了挂咸鱼卖了100又填了40买了个中兴2400的回来改成可调电源60v50A(那时中兴2400没炒起来便宜)

网友A:
去查了一下卖了130你对比一下!你的真的没价值修了最后一张图用2400改的数控电源刚做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了一下卖了130你对比一下!你的真的没价值修了最后一张图用2400改的数控电源刚做的外壳

确实一个是电感,不过DIY不可能有那个PBC板子!打样一块板子都不划算

网友: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了一下卖了130你对比一下!你的真的没价值修了最后一张图用2400改的数控电源刚做的外壳

还真的别说!瞎猜再根据开关电源的大致思路买了两个拆机IGBT管,换上管用,不过这玩意线路设计就是垃圾,电压漂移的厉害!

网友:
原来的功率管是MOS还是IGBT?

网友:
恭喜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