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的开关电源上,三种最基本的抗电磁干扰元件都有吗?

楼主(2022-01-01):
好奇问下,常见的手机充电器、LED控制器、ATX电源、电瓶车充电器,最基本的X电容器、Y电容器、共模扼流线圈都有吗?
如果没有抗EMI元件,那么干扰噪声之下,中波听不了了。
三个元件成本能占到总成本的5%吗?有没有偷工减料的?

示意图:

网友:
设计的位置有--东西没有装----不少都是这样的。

网友:
洪水来了如果不控制1米5控制之下一米,有没有差别那

网友:
这些不一定都有,如果没有X电容器、Y电容器、共模扼流线圈它们,而同样能满足认证要求,为什么要加?

1.首先充电器无Y电容设计,很早就有的。这个技术上比较成熟,所以没Y电容正常。
2.电路设计中考虑了干扰源的回路畅通,差模信号在内部被主供电电解电容衰减到可以满足认证的幅值,那不需要X电容。
3.整个干扰源回路设计中相对对称,差模没有转换为共模的机会,那共模电感也同样不需要。
唯一的要求,就是对研发人员的设计能力有高的要求。

仅仅是商业化为了利益而认证时有,售卖时直接用跳线代替或空置的奸商行为,不在以上技术讨论之列。

网友:
看情况!
看用途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基本都没有,偷工减料,连安装位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