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霉的MF47

楼主(2022-01-01):
淘了两只原封未动的MF47,其中一只是2000年的表,经过100公里的运输后,指针竟然无法复位。从电池仓看,表内已经严重发霉,只能破封了。
螺丝已锈死,拆主板费了不少时间。上游丝没问题,从下游丝看,发现是动圈架的油漆皮脱落,卡住了动圈。小心取下后复位正常,平衡也不错。

唯一没清理掉的,是拨盘上霉斑形成的 “鸡皮疙瘩”,有什么办法吗?

掉落下来的漆皮

清理好的动圈儿架

修复之后的样子

霉斑形成的 “鸡皮疙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头就是咸鱼买的

咸鱼上东西多,但水也深,浅水鱼容易被呛到
表这种东西,不怕卖家不懂,就怕他装不懂。

网友B:
多好的表,被放坏了!

楼主:
跑了下电路,如下图所示,发现和这位老哥的一模一样
请教:99年产南京47型表表头摇摆不准、电阻档全程打表故障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补充内容 (2022-1-3 20:48):
上图测量有误,37.4K 电阻是有的。

补充内容 (2023-6-21 13:30):
表头灵敏度理论值为37.5uA

网友:
从图片上看,拨盘上的 “鸡皮疙瘩”好像不是霉斑形成的,而是浇铸时形成的缺陷,估计很难弄好。

网友:
表的表面不错。可能放到潮湿的地方,表内电阻一看就知道是16.5中值与22中值的过渡期之间这段时间的产品

楼主:
卖家说一直在仓库放着。

网友A:
楼主,表头换掉算了。电阻打算换成大红袍吗?这个线路走向与传统的线路有所修改了。

网友C:
淘二手,有时候,真的如沙里淘金。

网友A:
楼主,想请教一个问题。表头37.5μA,基础档串上3.5K,那么表头加上可调电阻按照你之前说的应该是1.5K才对啊。我不甚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头换掉算了。电阻打算换成大红袍吗?这个线路走向与传统的线路有所修改了。

还是尽量保持原样比较好,毕竟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请教一个问题。表头37.5μA,基础档串上3.5K,那么表头加上可调电阻按照你之前说的应该是1.5K才对 ...

表头是焊开线测的,跟电路无关,不知道是不是时间长了线圈儿电阻有变,还是原本就差得多,正常应该是小于1.7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二手,有时候,真的如沙里淘金。

这种纯抽头式的MF47比较少见,正是我感兴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纯抽头式的MF47比较少见,正是我感兴趣的 。

你主要是研究表头了

网友:
能保存二十多年,还想咋样,修复好了,一样用。

楼主:
重新画了一下电路图,发现这表相对于常见的现代MF47确实有点儿特殊:
第一,整流管是现用现接的,2AP10压降低,漏电也大,可能是为了避免总是并在表头两侧,影响直流档;
第二,综合表头是典型的闭路抽头式网孔,直流电流回路没有触阻比较稳定,而现代的32.5K网孔只管校准表头;
第三,采用了500表的经典鱼叉电位器,但交直流都使用了整个电位器,所以不像500表那样调校交直流互不影响,但保留了另一个好处,就是电位器的总阻值是可以调整的,也就是说,网孔总电阻是有一定调节量的。

楼主:
整流管现用现接,手头的7只MF47只有这一只是这样的,科华MF47的电路图倒是现用现接的,但实则不是。

网友B:
2007年在淘宝上卖闲置,把自己有点瑕疵的MF47便宜卖了,有点后悔!

网友:
哪里买的,还有货吗?

楼主:
咸鱼,他就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7年在淘宝上卖闲置,把自己有点瑕疵的MF47便宜卖了,有点后悔!

07年卖的,年头也不少了。

网友D:
我有个金川47表,是外磁的,各量程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A:
我的表头就是咸鱼买的

网友E:
搞技术的总是在技术层面去找乐趣,您这做的是起死回生的活啊,都枯骨了,还能给生出肉来!

楼主:
刚才传了新图,编辑一下咋都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金川47表,是外磁的,各量程还是比较准确的,

2000年发霉的有回差,我还有一块没开封的92年外磁金川,舍不得开封,要是跟你的一样麻烦拍下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技术的总是在技术层面去找乐趣,您这做的是起死回生的活啊,都枯骨了,还能给生出肉来!

就打理了一下,调了下表头,不然的话心里难受

楼主:
我有3块金川表,都标有 ZBN21004,位置不同,92年的藏在底部

网友F:
拨盘鸡皮疙瘩用细水砂纸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拨盘鸡皮疙瘩用细水砂纸打磨

然后再抛光?

网友:
是的,打磨抛光

楼主:
谢谢,原来想过,但没敢动手,这回又有的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00年发霉的有回差,我还有一块没开封的92年外磁金川,舍不得开封,要是跟你的一样麻烦拍下内部 。
...

手机上的图片要2-3M,上传只能小于750K,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的图片要2-3M,上传只能小于750K,怎么弄

以前用过压缩软件,现在是通过微信发给自己,然后在电脑上打开微信下载,就不大了。
如果还大,就在电脑上截图保存,也能控制大小。

网友G:
表头归零 是不是游丝的问题?这个要不好感觉没啥维修价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头归零 是不是游丝的问题?这个要不好感觉没啥维修价值啊。

都说是轴尖儿的问题,但这是新表啊!轴承里有霉斑?
游丝目测没问题,看不太清全部,还有另一只内磁表也一样。

指针停稳后,敲击表头,还继续向前走一点儿,若冲得快因惯性大就走的少,反之就走的多,有的书上将回差也称为 “振动误差” ,这回算理解了。

网友:
2000年就用内磁表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过压缩软件,现在是通过微信发给自己,然后在电脑上打开微信下载,就不大了。
如果还大,就在电 ...

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图很清楚,和我的不太一样,颜色和表盘都不同,这表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的图片要2-3M,上传只能小于750K,怎么弄

我手法比较笨,都在电脑操作。手机拍摄基本大于3M。用Photoshop打开,点击保存jpg,质量选择低,通常小于500k了,然后砸电脑发上论坛。

网友:
qq抓图,用画板打开另存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法比较笨,都在电脑操作。手机拍摄基本大于3M。用Photoshop打开,点击保存jpg,质量选择低,通常小于 ...

是啊,经常来矿坛看看,不光能淘到许多价廉物美的东西,还能学习到很多新知识,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H(2025-03-26):
      我有一块,跟你这个一模一样,但成色比你这个要好很多,调零电位器是线绕的,不懂这个还以为是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块,跟你这个一模一样,但成色比你这个要好很多,调零电位器是线绕的,不懂这个还以为是经典!

哈哈,经典一般指NANKING,也就是86上半年之前的。

网友:
     郑老师,看你的47万用表分析,真是精华,受教很深,我就想如果把X10K档电池电压提高到500V或者1KV,而不改动原表盘电阻档刻度线,不用重新绘制表盘,实现兆欧表功能,能不能可行?如果可行,需要改动哪些电阻,阻值怎样改动?这样就不再拿笨重的摇表。

网友H:
   忘记发图,还请郑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忘记发图,还请郑老师解答

只要让内阻和电压等比增加就行 ,也就是得保持等效欧姆表头的电流不变或者基本不变,否则可能无法调零。
对于这个电路,等效欧姆表头的电流就是RX10K档的满度电流,即10.5V/165k=63.64uA,我把它称为“欧姆表头灵敏度”。
比如,将RX10k档改成RX1M档,只需将电压和内阻同时扩大100倍即可,计算下:档位内阻为16.5*1M=16.5M,所需电压为16.5M*63.64uA=1050V,也就是把162k改为16.5M、使用1000V电压即可。
理论上,16.5M应该用扣除标称电压时网孔的内阻(2.374k)和1000V电源内阻,但占比很小可忽略。

如果用500V做RX1M档,电流只有500V/16.5M=30.3uA,低于裸表头灵敏度,做不成;做RX100k档,富余500V/1.65M-63.64uA=253.03uA,需要将电位器向左移动到几乎到头儿的位置,也就是说无法与低压档共用网孔,得改开关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要让内阻和电压等比增加就行 ,也就是得保持等效欧姆表头的电流不变或者基本不变,否则可能无法 ...

有前辈把高压和大电阻串在表外,甚至藏在表笔里面,需要注意安全 。
另外,得注意电源的负载调整率,有的高压源只能负载几个uA,电流一大电压就降下来了,
有些数字兆欧表的电源功率就很小,当然大了也不安全 ,而指针表是从0开始测量的,区间比兆欧表大、精度也得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让内阻和电压等比增加就行 ,也就是得保持等效欧姆表头的电流不变或者基本不变,否则可能无法 ...

      明白了,受教  受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是轴尖儿的问题,但这是新表啊!轴承里有霉斑?
游丝目测没问题,看不太清全部,还有另一只内磁表 ...

必须是轴尖的事。

网友:
恭喜买了一块内磁 垃圾表,当年金川为了拼市场出的低价货

网友:
现在购置这种表都是一种怀念。毕竟历史在不断前进的。开心玩玩为你点赞!

网友I:
手里还有两块MF-47万用表,电阻档R*1调整不回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手里还有两块MF-47万用表,电阻档R*1调整不回零,

欧姆X1档调不到零除了电路、1.5V电池电压,很多人忽略1.5V电池弹片接触不好内阻变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欧姆X1档调不到零除了电路、1.5V电池电压,很多人忽略1.5V电池弹片接触不好内阻变大

我的一个MF47表,保险丝座生锈,Rx1不能调零。清洗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一个MF47表,保险丝座生锈,Rx1不能调零。清洗后好了。

对,保险也容易造成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好的表,被放坏了!

已经没啥意思了,这个时候的表。

网友:
超出使用寿命的东西,不值得浪费时间修理。修好了用不到。八十年代修彩电,当时的数字表ad转换器处理行频脉冲信号误差极大,mf47就有用武之地。现在的数字表ad转换器性能好多了,真有效值测量别说彩电行频了,就是电梯的变频器的高频开关脉冲都没问题。完全没必要折腾这些机械表头了

网友:
坛里业余爱好者多。拿个有问题的表折腾,也发现不了问题。可能有的人一堆表里挑不出一块能通过检定。

网友:
修医疗仪器和电梯与ups维修的,恐怕不敢拿mf47上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