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长度对声道的影响

楼主(2022-01-02):
电位器出来的到电压放大管的导线尽量一样长度,前天装机时用了就近原理,一根长线,一根短线,完成后,左右声道声音不一样,电位器开到最大时声音一致,电位器开到中间差距明显,测阴极电压,左右相差2v,更换导线后,电压基本一致。菜鸟装机,记下这个问题,贻笑大方!!!

网友:
那点距离能有影响,你用的电阻丝当导线的吧

网友:
这应该不是问题所在吧

楼主:
用的装修剩下的电线,也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
虚焊或自激

网友:
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疑神疑鬼,声东击西。

网友:
导线长短只影响信号的传输时长,就机内那点长短差别还没有左右音箱前后1mm的差距影响大。

网友:
哈哈。这个,你的耳朵应该可以听得出水电和煤电的区别了

网友:
虚焊等于电位器串联个电阻。一虚一实能一样吗。

网友:
相对于铜芯导线,是铝芯导线都算好的了,曾碰到过铁芯导线,所以长短不同时确实会对电路产生明显的影响.

网友:
真的佩服你的耳朵,导线长短些都能听出

网友:
你是换信号线时偶然排除了故障而已,跟线的长度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
这事简单,把两根导线换过来听听

网友:
装修时的电线在原因,太粗不好焊,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是虚焊。

网友:
就是虚焊,跟长短没什么关系,又不是高频。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压放大级,都有独立的阴极电阻和栅阴电阻,这两电阻确定了阴极电压,输入信号线长短,怎么会影响到阴极电压呢。除非是靠电位器简化了偏置,虚焊造成栅极电位不为0V。

网友:
此贴为魔术贴,说的是贻笑大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