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电位器A100K买不到,怎么办?

楼主(2022-01-02):
某宝上没找到,有卖B100K的,

网友:
可以使用,只是改变了线性的变化。

网友:
音量电位器阻抗要求不高,没100可以用50的。

楼主:
看到一个B50k的,外观和A100k的针脚一样,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三个小爪和两个小爪一样用吗?还是有什么影响?

网友:
A型电位器几乎绝迹

网友:
淘宝很多,是你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