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功率锗管之王3AX61J扼流圈功放

楼主(2022-01-02):
该机频响宽输出功率强劲。前级推动具有电压电流负反馈,大反馈电阻1K,工作电流约12mA,功率管每管约5mA,输出功率约2.2W。

网友:
声音非常好,8V电压就有这么高的动态说明并联OTL的效率高,据说功率管的配对要求也不高;我刚做了个用12V(3节锂离子电池)的OTL,输出功率才1.4W(8欧姆负载),用在收音机上还可以。3AX61过去用过,散热器比较麻烦,记得当时是用40的硒片中间开个三角口穿引脚,管帽用环氧板做个压板压住。

网友A:
你那变压器的铁心截面可能超过1.3x1.3c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变压器的铁心截面可能超过1.3x1.3cm吧。

我都是用小电源变压器绕的。扼流圈13mmX8mm,0.21线4股150圈,直径0.21mm线输入1300圈/2X500圈电阻33欧姆。

网友B:
楼主,推广一下发视频的方法吧!能发个视频,太说明制作的质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推广一下发视频的方法吧!能发个视频,太说明制作的质量啦!

版主你优酷视频网站注册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优酷视频网站注册了没有?

注册了,但没有上传过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册了,但没有上传过视频。

先打开优酷视频,点我的,点加号,把你要发表的视频全都一个一个先上传到网站上。之后就容易了。

网友:
声音非常好!

网友:
您这个3AX61J扼流圈功放电路比曹氏功放更简单,功率确不小,对比效果是不是好很多?

网友:
这种BTL功放,以前上海机用的多,特点是功率大,中音不错,高音差,缺点是小音量驱动能力差,喇叭失真,而推挽功放没这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打开优酷视频,点我的,点加号,把你要发表的视频全都一个一个先上传到网站上。之后就容易了。

我正在准备制作一个低频放大器,到时,我也试着上传视频。有不会的地方,还要向楼主请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准备制作一个低频放大器,到时,我也试着上传视频。有不会的地方,还要向楼主请教呢。 ...

你有很多好的作品,不上传视频大家都看不到,太可惜了。加紧上传。

网友:
设想一下:如果是再加一组线圈(150T)专门给喇叭会不会改善失真?(工艺上可三线并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用小电源变压器绕的。扼流圈13mmX8mm,0.21线4股150圈,直径0.21mm线输入1300圈/2X500圈电阻33欧姆 ...

楼主好:变压器的叠厚看到了,请您告知铁芯的长度?或者舌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