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凑的6C3+6P1功放不响

楼主(2022-01-02):
参考网上图纸,根据手上元件,拼凑了台6C3+6p1功放。焊好后上机,功放有哼声但不响,上图,请老师指点。

楼主:
实物图上来了

楼主:
排除了管子,输出牛,喇叭问题

网友A:
从图纸上看有两处问题,一是6P1没有栅漏电阻,这是造成不响的主要原因,其次是负反馈的问题,阴极电容把反馈信号直接入地了,想加负反馈,还得加上一只小阻值电阻。

网友B:
6P1 没有屏压,不会响吧

网友:
朋友刚刚送了4只6p1,4只6p15,4只6j1,6n1/2各两只,也准备鼓捣呢

网友C:
最坏的情况下,你这只6P1已经牺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坏的情况下,你这只6P1已经牺牲了

乐观点,看图直流高压接了一个电容到屏极,坏不了。

网友:
电都没有   。6屁1不能放屁啊

网友:
6P1要接高压,兄弟,你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上看有两处问题,一是6P1没有栅漏电阻,这是造成不响的主要原因,其次是负反馈的问题,阴极电容把反 ...

哦,画漏了,有电阻,51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 没有屏压,不会响吧

我糊涂了,提醒后我才反应过来,谢谢各位提醒

楼主:
又看了下,没错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3155-1-1.html看这些6Pl的图,也是这样的

网友:
6P1的栅极电阻应该接在耦合后面。

网友:
检查 管脚都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