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圈煮蜡问题

楼主(2022-01-02):
线圈煮蜡可以防潮,而线圈受潮后Q值下降。

一般认为蜂蜡的介质损耗比白蜡更低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蜂蜡比白蜡更柔润,不易开裂。

煮蜡厚度过厚会影响Q值,大家要注意!

本人曾用磁环利兹线线圈试验煮蜡厚度,同一矿机上机试验。

第一次,温度高,厚度低,上机,正常。

第二次,感到厚度有点低,怀疑不可靠,于是加厚到0.5毫米以上,可见厚度。上机,立刻发现声音明显降低,灵敏度下降。

第三次,还是高温,厚度低,表面看不出,用放大镜可见。上机,正常,声音响亮。

是否可以证明,煮蜡不要过厚,否则影响效果。

网友:
用高频蜡。

网友:
很好的第一手资料。

网友:
以前都是用热风枪吹的。。

网友A:
感谢楼主用实验说话记得我刚到矿坛时,也是说了线圈浸蜡用白蜡要差些。结果就有大人物马上站出来........

网友B:
高频蜡到底有些什么秘密,哪位老师能分析一下不?

网友C:
我觉着这个玩意,是不是和介电常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用实验说话记得我刚到矿坛时,也是说了线圈浸蜡用白蜡要差些。结果就有大人物马上站出 ...

说白蜡差些,有人用介电常数说话,确实二者相差甚小,似乎浸蜡效果也会相差无几。

但是二者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时间稍长,白蜡就开裂,漏气,效果大打折扣。

本人见过许多旧的浸白蜡和浸蜂蜡的线圈,其中浸白蜡的几乎没有了品相,白蜡层纷纷剥落,起皮,鼓包,惨不忍睹。

但是另一些浸蜂蜡的线圈,尽管落满灰尘,但是仍旧形态依旧,没有变形开裂的迹象。

但是用两种蜡即时的对比实验本人没有做过。

军用的绝不会浸白蜡,都是浸蜂蜡。估计是经过净化处理的蜂蜡,称作高频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蜡到底有些什么秘密,哪位老师能分析一下不?

高频蜡是以蜂蜡为主体,添加一些辅助材料的精制蜡制品,具有介电损耗小,附着性能佳等特点。在过去的年代,就是精制蜂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着这个玩意,是不是和介电常数有关.

介电常识产生电容量,介电损耗消耗能量。

浸蜡太厚,估计是由于介电损耗大了的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多股里兹线,股数多,浸蜡层相对有效截面占比大,相对介电损耗突出,所以会造成Q值下降。

由此似乎会得出一个不愿意接受的结论:      多股利兹线的线圈不宜浸蜡 。

但是另一个问题与它矛盾,就是多股的利兹线更容易吸潮,造成Q值下降。

反而单股线的线圈更适于浸蜡。

似乎还能得出另一个结论:  用多股利兹线制作的线圈用容器封装,仅用蜂蜡密封。 更加耐用,损耗也小。

---------------------------------------------------------------------------------------------------------

然后,本人其实实验过,就是把线圈封装在一个塑料瓶中,内加生石灰。那时手头没有蜂蜡。用了两年,效果无变化。

网友:
我用白蜡、电子蜡,中短波没有发觉有差别。温度稍高些,可以看见线圈冒小汽泡出来,没汽泡了过会提出来悬挂蜡锅上方完成滴蜡就可以了。
原来用易拉罐在煤气炉上煮,后来搞了个电热小蜡锅,有空准备加个温控。

网友D(2022-05-31):
表面喷一层聚氨酯隔绝外面湿气进入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面喷一层聚氨酯隔绝外面湿气进入 这样可以吗

未尝不可,但效果是否会优于煮蜡,要定量定性地评价才可靠。单从材料介质损耗正切值来说,聚氨酯高出了高频蜡/蜂蜡一个数量级,前者为0.011,后者为0.0025,似乎没有优势;正如楼主老师所言,如果蜡材料用量多了,带来的总体损耗就可能跟用聚氨酯持平甚至还要高。同时我个人认为,煮蜡或喷聚氨酯的确能显著缓解由于受潮导致的线圈降Q问题,但也引入了新损耗,楼主老师提到的用低介损容器封闭同时内置干燥剂可能是个更优方案。

网友:
线圈用蜡来煮,是可以去潮的。俺用来处理有声无台1.5V的晶体管收音机是最有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