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狗吸尘器

楼主(2022-01-02):
    检修一台小狗吸尘器故障原主人说使用过程里有焦味,之后存放时间很长再拿出来发现不通电了,打开检修在线路板电源进入点有220输入,在线路板疑为气压保护开关输出端无电源,怀疑这个气压保护开关坏?按常理应该是导通的,保护时断开。网上也未见有这个开关卖,是否可以不用直接短路,修过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
如果是气压开关,应该可以连通试试。

网友:
有个小狗的机器,有次滤网有点堵,用的时间有点久,机器很热不工作了,等了一天,自己好了

网友:
某宝搜吸尘器压力开关就有,这开关是用来检测灰尘,尘满了就短路,正常是开路的

楼主:
检查电路发现保护器处于开路状态,但是吸尘器工作是需要闭合的所以认为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电路发现保护器处于开路状态,但是吸尘器工作是需要闭合的所以认为是坏的,

嘴对气口吸/吹能否检测触点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嘴对气口吸/吹能否检测触点通断?

嘴巴气压不够的,再说分析线路这个气压保护器应该是常闭电路才通,现在将保护器触点短路后,可以正常通电。通电后电机工作,碳刷磨损厉害,需要换,网上查了买的话要十元左右,再说电机转子也有打火磨损。考虑不修了,买一个新的电机30元,更换后修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