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画MF30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22-01-02):
(图片)

网友:
这个37.5uA表头的电路图是MF-30-2型的。

网友A:
mf30跟其他表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他的dc高压档(100v、500v)每伏内阻,要比dc低压档小。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30跟其他表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他的dc高压档(100v、500v)每伏内阻,要比dc低压档小。

MF10表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太清晰了,电流参数很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30跟其他表有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他的dc高压档(100v、500v)每伏内阻,要比dc低压档小。

47表基本都是这样的,高压DCV借用了ACV部分电路,所以二者灵敏度相同,新MF47是9K/V,老表是4K/V,直流电压都是20K/V。

网友:
我没找到电池负极怎么构成的回路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好像出问题了,我刚才在您STM32版100kHz电桥的那个帖子里的回帖,提示成功但是内容看不到。重复几次都 ...

单片机的东西我不懂。但你那个计算ne5532的闭环频响是不对的。

因为ne5532(包括ne5534)是一块特殊的运放。内部采用特殊的嵌套补偿设计,其等效的单位增益带宽实际上远不止所标的10Mhz,他的100khz开环频响非常高(记得是40多dB)。你查一下他的datasheet开环频响图就知道。

在八十年代及以前,唯有这块运放能胜任音频高频端的某些信号处理需求,那些年生产的音频超低失真度分析仪,里面都被他(指ne5534/ne5532)统治。好像直至AD797出来,他才开始被取代。

他的嵌套补偿设计具有超前性。现在有些mos运放为了扩展频响,也纷纷采用这种补偿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东西我不懂。但你那个计算ne5532的闭环频响是不对的。

因为ne5532(包括ne5534)是一块特殊的 ...

找到了开环频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32的GBW可能跟我说的有出入,但不影响问题本身。

就算5532在100KHz的开环增益是60dB,也就是1000倍 ...

你说的是增益误差问题,我不参与。

只是提醒一下,ne5532的频响有特殊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好像出问题了,我刚才在您STM32版100kHz电桥的那个帖子里的回帖,提示成功但是内容看不到。重复几次都 ...

如小鬼头老师所述,NE5532在100k时,增益不止40dB
实际所须的校准量也会更小。
另外,在100kHz档,尽量避免使用9倍增益档位。100kHz档,不必追求高阻与低阻测量的极限,否则所须的校准量过大,稳定性受到一些影响。
9倍增益档,要做增益和相位校准两项。
9倍档只是做扩展用的。一般不会轻易使用该档位的。该档位会使误差成倍增加。如果用于10mR测量,那么9倍不会引入过多误差。因为如果只分辨到1mR,相当于允许误差10%,那么9倍档引入的一些误差是可以忽略的。
为了进一步减小误差,所以用了5532,放弃082

可以借助无源器件进行校准。比如,后面那个零移项转换,是经过计算设计的,相位误差可以忽略,可以用它做为“基准”。(当然也可以用其它方法。)

设输入信号为A
(1)开9倍增益,关后面的3倍增益,关前面的3倍增益,得1倍增益约为A1
(2)关9倍增益,开后面的3倍增益,开前面的3倍增益,得1倍增益约为A2
比对A1和A2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幅相关系。
后面那个无源3倍增益,它几乎是零移项的,一般不须要过多校准相位,校准一下幅度就可以了。
前面那个有源的3倍增益,要事先校准。
我当时弃用10倍增益,改用9倍增益,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具体当年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我有些记不清了。

频率高了以后,难点主要在前端的V/I转换器,因为,此时“虚地”已经不“虚”了,对地不是零电位。这时要做算法上的补偿。而且,容易自激,要考虑降低增益(实为相位超前补偿),虚地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个问题,要先建模,然后计算,并得到补偿公式及相关系数,并校准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