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粘连,拨开后还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2022-01-02):
如题,咱不是电工,无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这个要看触点是不是淫的 如果是铜的就到寿命了

网友:
及时换吧,否则损失大于接触器。

网友:
应急使用的话两边要打磨平滑,不然接触不好,发热大,很快又会烧结在一起了。

网友:
告诉你个省钱的办法,接触器可以更换触点的。声明下本人电工

楼主:
这个是不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使用时间长了粘的,另一种是负载出问题粘的。最近就有个,热水器上的,漏电换了电热管,用了一天又坏,电热管上的螺丝丝扣坏了扭不紧导致的(厂家的问题),电线发热粘在一起引起短路,接触器触点被粘,图中灰色的那个,这个触点拔不开了,不知道能不能把触点拆出来。另一个也是热水器上换下来的,线圈烧了,记不清触点粘过没有,准备把线圈换过去,不清楚这个的触点怎么样(指品质、新旧程度),用是肯定能用。

网友:
电接点打磨一下可以继续用到耗尽,电器整备车间有专门打磨接点的工位,如果是镀膜接点打磨之后就用不了多久。

网友:
最近才看到一个词拉弧,粘连恐怕就是这个了,换吧

网友:
大号的接触器是有单独的触点卖的,小的接触器就没有了,当然了,大号接触器的触点也是银触点的,要不然承受不住那么多的电流,应急处理的话是可以两边磨平再使用的,不过还是尽快更换的好。

网友:
直接扔掉,以前因为用了打磨的一个接触器烧毁了一台200KW的电机,不建议使用

网友:
打磨一下可以暂时凑合用,但还是应该尽快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