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划线部分的疑惑

楼主(2022-01-02):
这是书上介绍利用信号发生器调校中周的一句话,不理解:既然是465khz了,怎么又来一个465khz的400hz调幅波?

网友:
简单的比如:400Hz音频信号是你,你要出门旅行,就需要坐车,这车呢就是465kHz(载波)上车呢就是调制,下车呢就是检波。当然这个400Hz的音频信号,不是非要400,500/600、-------------,只要是音频信号就行。题外话:至于坐什么车看你腰包鼓不鼓,有钱飞机,没钱绿皮车,这个可以看做是调制方式

网友A:
高频信号发生器基本都自带音频信号发生器,即“调幅、等幅”选择键,选“等幅”时,输出为等幅的465KHz等幅高频信号;选“调幅”档时,输出即为经信号发生器内部400Hz或1000Hz音频调制的“调幅波”。调幅波经接收捡波后即可听到400Hz或1000Hz的音频声,而等幅波是没有音频输出的。

网友A:
经400Hz音频调制的465KHz中频,话没毛病。

网友:
这个建议学习下调幅信号的原理,基波载波等.收音机维修的入门书籍都有阐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400Hz音频调制的465KHz中频,话没毛病。

是否就是降信号发生器低频档置于400hz上,高频置于465khz的位置,在调幅档上输出的就是465KHZ的400hz调幅波?另外400hz是否可以换成其他频率?

网友:
465KHz的400Hz调幅信号,就是高频465KHz,调制信号400Hz,可以改变调制信号,高频不变还是465KHz。

网友:
楼主要重点学习什么是“调幅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信号发生器。普通信号发生器有专门的调幅或者调频档位,这个时候只需要把输出 ...

学生信号发生器J
2465-2型,上面面板没有400hz调制频率,是否直接打到调幅信号档就是400hz调制信号?另外为何指定400hz?

网友:
楼主还要学一下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器想让你能听到呜呜呜的声音来感觉调正了没有,当然你有示波器可以堵上耳朵玩

书上为何指定是4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发生器基本都自带音频信号发生器,即“调幅、等幅”选择键,选“等幅”时,输出为等幅的465KHz等幅 ...

理解了,谢谢,这正是我的疑惑,我疑惑的是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原来是用内置的400或1000周音频信号进行调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生信号发生器J
2465-2型,上面面板没有400hz调制频率,是否直接打到调幅信号档就是400hz调制信号? ...

楼主大概是个初学者,没关系,慢慢来。首先要搞明白为什么465KHz的频率要用400Hz的频率来调制?用其他频率调制(比如500Hz、1000Hz)行吗?调制的目的是什么?书上说的很清楚,网上也可以搜到。

网友:
实际就是465KHZ信号载400HZ音频信号,这话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