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不能调了,怎么检修?

楼主(2022-01-03):
买了个电子负载,刚开始正常,适用一会后,发现调节旋钮,没反应。怎么检修?

楼主:
电压,电流表的数值随着电源的调节变化,调节电子负载的旋钮,没反应

网友A:
估计是自激了,或者是自激后烧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自激了,或者是自激后烧东西了。

需要换芯片吗?

网友B:
炸管后是这样的,电流接近短路,但实际受到采样电阻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管后是这样的,电流接近短路,但实际受到采样电阻的影响

炸一个管子,就这样情况吗?还是都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换芯片吗?

看照片,电路是lm324+4只mosfet管。易坏的是mosfet管及他的s极电阻,测一测这些器件,必要时要脱焊部分引脚来测(其他零件损坏的机会甚小)。如果没有器件损坏,则很可能遇到了自激问题。而要治愈这电路的自激问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下面这个帖子我曾谈到这种电路的此方面内容: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3133&mobile=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炸一个管子,就这样情况吗?还是都炸了?

炸一个管子就短路了,阻抗很低,其他管子不会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一个管子就短路了,阻抗很低,其他管子不会工作的

管子炸了怎么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炸了怎么测量?

MOS全部拆下来一个个测
或者直接剪脚,剪G和D脚,剪到哪个管子恢复正常,就哪个管子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全部拆下来一个个测
或者直接剪脚,剪G和D脚,剪到哪个管子恢复正常,就哪个管子坏掉

炸了一个管子,拆下来,正常了,原来的管子是110n8f6,手头没有,换成irf630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电路是lm324+4只mosfet管。易坏的是mosfet管及他的s极电阻,测一测这些器件,必要时要脱焊部分引 ...

炸了一个和管子,这个电路能升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炸了一个管子,拆下来,正常了,原来的管子是110n8f6,手头没有,换成irf630行吗?

管子需要同品牌同型号同批次的,不然容易只工作一个管子
建议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需要同品牌同型号同批次的,不然容易只工作一个管子
建议全换

换成irf630行吗?手头没有110n8f6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irf630行吗?手头没有110n8f6

电流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