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师35W的镇流器带40W灯管

楼主(2022-01-03):
如题还剩下好多35W的镇流器,但大部份顾客都是要40W的,不知道带40W灯管影响大不?

网友A:
可以的   我买的标称40W 镇流器, 灯管都是36W 灯管!     实际36W和40W  通用的!

网友:
质量好,随便用。没有关系、

网友B:
通用。我的40W电子镇流器,用20W,30W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买的标称40W 镇流器, 灯管都是36W 灯管!     实际36W和40W  通用的!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我的40W电子镇流器,用20W,30W灯管。

关键是我是镇流器比灯管功率小,跟你正好相反。

网友C:
当年电压低用40w的镇流器带30w的灯管,不容易灭,现在电压偏高30w镇流器点40w灯管,灯管不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电压低用40w的镇流器带30w的灯管,不容易灭,现在电压偏高30w镇流器点40w灯管,灯管不容易挂。

感谢老师指教。

网友:
     40w镇流器驱动55W灯管,28W镇流器驱动36W灯管,20W镇流器驱动28W灯管,  镇流器全换成二手 三菱 松下 等带预热的,十多年只部分换过一次灯管,而且这种二手 镇流器会检测灯管老化成度,如果开灯亮一下灭了,二秒后再亮,告诉你灯管老化了,如不换,还可以再用近一年,只是亮度稍低点(与新灯管比开始暗点,十几分钟后差不多,看不出很大区别),然后某一天不亮了.

网友:
电压高,功放牛叫,不爽,振流器电压高也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