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高压DC降压可调的电路

楼主(2022-01-03):
请教有没有高压DC可调的电路 ,想做个一个电子管测试仪 有没有成熟的高电压DC降压可调电路 50-300V电流0.2a左右。谢谢

网友:
建议做个用电子管6N5做调整管的稳压电源,至少比较耐用,用晶体管的高压稳压电路,保护电路不过关,容易炸管。

网友:
用个开关电源改制感觉最好;

网友A:
lm317的datasheet里,有一个高压应用的图,接近你的需求。

网友:
发不了链接,淘宝自己搜吧    升压模块 ZVS 电容充电DC-DC 高压 电磁炮±45-390V 780V可调稳压 ,店家是优信电子

网友:
不要求特别稳定的电压,找个调压器调压输出。多数电子管测试仪也是用这种方案。

网友B:
   1:想做线性电源,参照90年(电子报)的图纸,(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定制一个12路24V300mA的专用变压器,用12个全桥整流,滤波后,其中一路用LM 317制作1.25V~25V的可调电源,其余11路用LM7824制作24V固定稳压电路,然后依次累加,则可实现1.25V~300V之间任意电压。此电源线性较好,波纹很低,干扰很小,但比较复杂,笨重,成本较高。
  2:用电动车电源,改绕次级线圈,并增加+18V辅助电源,改成可调电源(网上有很多改可调电源教程,看参考)。这个方案成本低,制作简单,制成后轻便小巧,但干扰较大。
    自己权衡选择一款制作。

网友B:
   90年(电子报)不在手边,刚刚翻到我剪集的电子电路里有一张类似的,可以仿照,只是多增加几路,并把最下面一路改成LM317可调的就行!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年(电子报)不在手边,刚刚翻到我剪集的电子电路里有一张类似的,可以仿照,只是多增加几路,并把最 ...

求发个图看看。

网友:
  补发电路图

网友:
  网上我发现一篇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ee83a240102vuua.html
你去看看。

网友:
300V0.2A不过是60W而已。
普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60~90W,比如笔记本电源,容易找。
加辅助电源给驱动IC和输出调压光耦,拆改变压器,按比例增加次级匝数,注意绝缘,次级元件换上足够的耐压,取样上臂用三五个串联电阻确保耐压,调取样下臂电阻获得需要的电压。
当然可以先改5~30V看看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17的datasheet里,有一个高压应用的图,接近你的需求。

记错了,是NS公司的技术应用文档里才出现,maida是原设计者。

附图来自《电子放大器》一书。如果要增大输出电流,需改小100欧电阻,要提升输出电压,需增大电位器阻值。但必须要注意三极管的功耗和散热。

网友:
可调很容易实现的,可调稳压就比较麻烦。

网友:
一个3V的稳压器与300V的稳压器没什么不同,除了功率发热几乎完全一样。

网友:
你们设计一个实验电源,不将保护电路考虑进去吗?
我的实验电源输出线经常甩来甩去,碰短路或者接反极性导致实验电源短路的几率30%。
常见低压IC稳压自己有保护,没啥问题。但高压的都没现成的,都要增加可靠的外部电路才能保护,一碰短路就必死。

网友:
热地彩色电视机用的就是DC-DC

网友:
我的建议,用成品开关电源改

网友:
我的建议,直接买一台美帝的Sorensen索伦森大功率3KW,0V-300V,0A-10A可调电源(我刚修复本台电源)。对于玩电子的童鞋,基本一台就全部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想做线性电源,参照90年(电子报)的图纸,(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定制一个12路24V300mA的专用变压器 ...

这种办法变压器绕制起来很麻烦,抽头太多

网友:
实验用可以这样,前级线性或者其它可调电源+ 变压器推挽升压

网友:
调整管用电子管可靠,高压工作环境下电子管比晶体管耐用,晶体管太脆弱,稍不慎就会烟花,况且高压绝缘和巨大散热片相对比的情况下,推荐用电子管。

网友:
自己设计不如拼多多买一个了

网友A:
我看到楼主在电子管版块发帖求电子管稳压的电路,我觉得,其实没这个必要。

一来电子管电路笨重耗能大,二是晶体管稳压电路也有可靠性很高的,否则厂家也不会生产那么多晶体管高压可调电源。

只要做好了保护措施,确保晶体管不超出soa安全工作区,晶体管一样可以很耐操。楼主还不如花点时间,去找厂家的高压电源维修手册,这样会更实在。

eevblog有一个帖子收集了大量仪器类手册的链接,不妨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楼主在电子管版块发帖求电子管稳压的电路,我觉得,其实没这个必要。

一来电子管电路笨重耗能大, ...

所说的帖子:

https://www.eevblog.com/forum/repair/repair-documents-and-links-sticky-me-please-m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