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立创EDA画6P6P单端电路板结果搞了个废品。

楼主(2022-01-04):
如图所示,首先画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立创可以直接画电路板吗?感觉画电路图再排版还更麻烦。

直接画当然可以,画了电路图优点是错了会很容易发现,直接画错了很难发现。自动排版可以反复试着来,先布局来一次看3D图,修改再来一次,再修改,再来。这个多爽。

网友B:
给你个参考下 自己讲将6N2改成6N9就行,灯丝反馈都在一块板上了。地线也严格按信号走向布置的。

网友C:
发个我画的6N2推6P6单端图供参考,阴极电阻并联了电容,有大环负反馈,管座有中心孔方便定位。

楼主:
然后自动布线,结果出来个废品,根本不能用

楼主:
浪费我两个小时

网友:
那个线要手动连接的吧

网友A:
这个要反复安排,反复试验,直到满意。

网友:
原来如斯!

网友:
立创EDA很棒嘛!
终于看到有国产的工业软件了,真是相见恨晚呀!

网友:
画电路图和PCB,哪个软件好用?

网友:
任何PCB设计软件的自动布板都不能一次完成,模拟电路就更不要想了,基本都是手动,先元件布局再手动连线。

网友D:
立创eda制作PCB 能不能支持中文输入?

网友:
以前都是手工排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反复安排,反复试验,直到满意。

立创可以直接画电路板吗?感觉画电路图再排版还更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创可以直接画电路板吗?感觉画电路图再排版还更麻烦。

直接创建PCB再一个个从库里找元件就行了

网友:
重建元件库。。。

网友E:
请教各位老师:R5,R6,这两个前级的栅极电阻,只用600欧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各位老师:R5,R6,这两个前级的栅极电阻,只用600欧合适吗?

不是老师。
这两个电阻是我加上去的,原电路图上没有。
原因是怕输入电阻太高导致噪声引入,另考虑到大多数音频设备的输出电阻是600Ω,所以选了这个阻值。
是否妥当欢迎讨论。

楼主:
用一个下午重新画的PCB,已下单,回来做个看看响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参考下 自己讲将6N2改成6N9就行,灯丝反馈都在一块板上了。地线也严格按信号走向布置的。

我胡乱搞的,先玩玩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当然可以,画了电路图优点是错了会很容易发现,直接画错了很难发现。自动排版可以反复试着来,先布 ...

已重画,直接画的PCB,看看打样的效果。

网友F:
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大家喜欢用电路板制作这样的简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我画的6N2推6P6单端图供参考,阴极电阻并联了电容,有大环负反馈,管座有中心孔方便定位。

你的看起来不错,我的板子加入了电源电路所以太拥挤,先试试效果,大概率要重画。

网友C:
单端机不用扼流圈,也要用电容倍增,否则交流纹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机不用扼流圈,也要用电容倍增,否则交流纹波大。

小功率单端CRC滤波两个电容在100-150uf可以满足使用,以前做过一台6P3P大概是100uf无问题,再大肯定更好,再小就没试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在搞不懂为什么大家喜欢用电路板制作这样的简单电路。

我感觉用线路板成本还低些,画线路板也是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用线路板成本还低些,画线路板也是玩

同感,纯属娱乐。

网友:
建议还是先画原理图,可以避免直接画板出错,后期修改也方便。
我也是用的立创EDA画的,简单方便,对于玩功放足够了,自己画封装也非常简单,还有很多共享的封装可以用,还可以薅嘉力创的羊毛

网友:
我做了2个功放线路比你的复杂,都是立创EDA自动布线完成的,出来效果很好。

楼主是不是哪里没搞对,多仔细研究研究呗,你这么简单的电路用立创EDA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一直搞不懂元器件的封装标准,比喻电解电容的体积和两只引脚的距离。请教高手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个我画的6N2推6P6单端图供参考,阴极电阻并联了电容,有大环负反馈,管座有中心孔方便定位。

做的漂亮,特别是中心孔,没有中心孔机壳管座打孔都是错位的。。

网友H(2022-09-16):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参考下 自己讲将6N2改成6N9就行,灯丝反馈都在一块板上了。地线也严格按信号走向布置的。

这板子画的漂亮,pcb文件可以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子画的漂亮,pcb文件可以共享?

你出邮费,送你一块吧!这么简单的板子画板打样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立创eda制作PCB 能不能支持中文输入?

支持中文输入的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端机不用扼流圈,也要用电容倍增,否则交流纹波大。

支持,没有扼流圈硅整流滤波电容用470UF测试有1.5毫伏底噪。胆整流用47UF滤波25毫伏底噪。耳朵贴喇叭稍微近一点就听到嗡嗡响。。 实测数据。。佩服用几个47UF滤波就静如深海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