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基础的交流电问题

楼主(2022-01-04):
直流比较好理解,电子负极流向正极,在哪里都一样,交流就真的不懂了,最近买了个隔离变压器,
彻底糊涂,次级线圈那根是火线啊?电流又是怎么个流动方向,网上搜了下,极少有讲到发电机,变压器,关于交流电实例的东西,
请坛友给推荐下,有没有这类书或者文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正半周从火线留向零线,负半周不会是从零线流向火线吧

隔离变压器,就是正负半周来回,好理解一些, ...

对,由于 N 线(零线)在变压器侧接地的缘故,而我们通常将大地视为 0 电位,所以正半周的通常定义就是电流从 L 线(火线)流到 N 线(零线),负半周电流从 N 线 流到 L 线。电流方向周期变化,就叫交流电。

电压的正负是以 0 电位为参考点定义的,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 0 电位(市电通常以大地为 0 电位),然后比 0 电位高的就是正电压,比 0 电位低的就是负电压,这个是为了方便分析电路做的人为定义,就好像地球的高度基准点(0 高度)是海平面一个道理,我们以海平面为地球高度 0 点,高于海平面就是正高度,比如珠峰海拔 8848 米,低于海平面就是负高度,比如死海海拔 -428 米,这些都是为了方便人类生产生活做的定义,假如我们以死海为 0 高度基准点,那么就珠峰是死海拔 9276 米

同样假设我们有一个直流电源,它有 -15V、-5V、0V、5V、15V 几个端子,这些 -5V、15V 都是以 0V 端子定义的,但如果我们把万用表黑表笔接到 -5V 端子,那么原 -15V 端子就是 -10V,0V 端子就是 +5V,5V 端子就是 +10V,15V 端子就是 +20V,电压是相对的。

网友B:
隔离变压器次级出来的两根线是“同名端”,不分火线与零线。

网友:
隔离变压器的优点就是:避开了火线对地有电的问题。

网友:
个人理解:零线火线是相对的,你自己定义一个零线,然后接地(隔离变压器不能接地),另一个就是火线。

网友:
交流电——交替流的电!够通俗了吧

网友:
次级有一个端头接地的话,另一个头就是“火”线;

网友:
如果说直流电是从正流到负,交流电就是从正流到负在从负流到正不断反复,五十赫兹交流电就是 每秒正负反复五十次。
这方面应该是高中的物理的电学部分比较系统且容易看懂吧,不知还有没有什么好书。

网友:
找一本两三百页的《电工基础》自己看明白就好了

网友:
把高中生的物理课本中的相关内容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A:
1、我国居民供电拓扑大致如下,来自电厂的,各自相位差 120 度的 10kV 高压通过 3 条电线送到你附近的居民变电变压器(图中是 3 个变压器,不过实际上是一个三绕组变压器)变为 220V 电压,然后这个变压器二次侧三个绕组的一端接在一起并接到大地,三个绕组的另一端引出三根线,分别是 L1、L2、L3,这三条线就是俗称的火线;接地侧引出一根线为 N 线,也就是俗称的零线。部分系统中从接地侧引出两根线,其中一根是 N 线,另一根是 PE 线(TNS 系统)。

如果你家是单相入户,就只有 L1、L2、L3 中的一根,以及 N 线一根,PE 线在集中式居民供电中有,其它情况可能从附近 N 线引出一根(TNCS)或没有(常见于农村)。

所以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所谓火线就是相对大地有(较高)电压的一条线,而你经过隔离变压器的本意是和大地悬浮(不会触电),所以也就没有了火线。

2、交流电路中电流的方向周期变化,也就是说在正半周电流方向是正向(比如从 L 线流到 N 线),负半周电流方向是反向(比如从 N 线流到 L 线),我国市电周期是 20ms,也就是说在这 20ms 的前 10ms 电流是正的,后 10ms 电流是负的。电流的速度很快(导体中接近于光速)但电荷(金属中是电子)的速度很慢,所以交流电路中电子随交流电的频率做周期往复运动而非持续一个方向运动。

网友:
人体碰火线触电危险,隔离变压器,起到隔离火线的作用,次级单碰那条线不会触电,一般不考虑火线问题,也不会一端接地,否则起不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国居民供电拓扑大致如下,来自电厂的,各自相位差 120 度的 10kV 高压通过 3 条电线送到你附近的居民 ...

谢坛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20ms的一个周期内,220v交流电,只有前10ms,是有效的,后10ms 就没有了

网友:
简单地说,交流电本来没什么火线、零线之分,我们的市电将两根线中的一根线接到了大地,所以才有了那根线叫做地线,另一个就叫做火线。

网友:
电流方向也是人为规定的。。。。。。。。

网友:
感应出来的交流电,两出线没火零之分,电流正负半周交替流通。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零线是三相的中性点,三相平衡零线相对来说不带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坛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20ms的一个周期内,220v交流电,只有前10ms,是有效的,后10ms 就没有了

负半周也是有效的,能做功的,就好象你把一个小灯泡接到电池上,电池正接反接,灯泡都一样亮。

当然,LED 不行,因为它是 Diode

btw. 市售 LED 灯具有全波整流电路,所以正负半周都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半周也是有效的,能做功的,就好象你把一个小灯泡接到电池上,电池正接反接,灯泡都一样亮。

当然, ...

那正半周从火线留向零线,负半周不会是从零线流向火线吧

隔离变压器,就是正负半周来回,好理解一些,

嘿嘿,顺便再请教您,电源上有些标注-12v -15v 直流电万用表量,就是负的电压,表笔反过来就是正的了,
这个有什么意义或者用途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次级出来的两根线是“同名端”,不分火线与零线。

你怎么弄出来了,“同名端”?你是帮楼主解决疑问的,还是给楼主增加疑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弄出来了,“同名端”?你是帮楼主解决疑问的,还是给楼主增加疑问的?。。。。。。。。。。。。

交流隔离变压器次级输出只有两个端子叫它“同名端”不可以吗?看来我还得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由于 N 线(零线)在变压器侧接地的缘故,而我们通常将大地视为 0 电位,所以正半周的通常定义就是电 ...

多谢坛友,总算明白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隔离变压器次级输出只有两个端子叫它“同名端”不可以吗?看来我还得学习,谢谢!

错误

所谓同名端,指两个或以上相互耦合的线圈,具有相同电压或电流方向的端子,也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同极性:和直流电不同,交流电的方向是周期变化的,无法说一个极性是正一个极性是负,所以它的极性用同名端(异名端)表示,这样可以把交流线圈的串联等同到直流电上分析。

比如下面的变压器中,原边线圈 P1 有黑点的一端接到交流电源,另一端接地。

副边线圈 S1 有红点的一端接到该交流电源,副边线圈 S2 没有红点的一端接到该交流电源,参数如图,然后用万用表测量,

副边线圈 S1 对地交流电压为 15V,S2 对地电压 8V

这是因为 S1 中的感应电动势为 5V,S2 为 2V

而因为 S1 同名端接到 P1 异名端,相当于两个电池,一个电池正极接到另一个电池负极,两个电池串联后电压增加。

S2 同名端接到 P1 同名端,相当于两个电池,一个电池正极接到另一个电池正极,两个电池串联后电压抵消。

所以同名端必须是两个(或以上)线圈之间的关系,对于只有一个原边和一个副边的变压器,其副边两个端子是一个线圈,没有同名端关系(当然它和原边有此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

所谓同名端,指两个或以上相互耦合的线圈,具有相同电压或电流方向的端子,也可以理解为具有相同 ...

谢谢您的指导。我都管他叫了50多年同名端了,看来我从小概念就错了、错50多年了

网友:
我国电厂发出的电基本都是三相电,中性端(公共端)接地(大地)通过大地传输,三相端线通过高压塔电缆传输。中性线称为地线,三相端三线称为火线。自家发的电如果一端不接大地,就相当于用隔离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我们电工触摸一端是不会触电的就是这个原理。交流电电流方向是周期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