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编码器让单片机出现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2-01-04):
编码器电路如图
因为追求低功耗所以电阻选择了20K
但发现电阻改成20K之后
转动旋钮时会出现单片机某些引脚也会出现随机的8us的电平变化的情况
这导致某些功能会误检测
我看很多编码器电路是串联两个10k电阻
我直接串联一个20k就不可以吗?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种情况。
注:图中        VCC同时为单片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回复让我有了一些感悟
那么,是否将单片机的io口应该配置成什么模式比较合适呢
我现在都是 ...

你用作输入,就应该将单片机相连的管脚设置为输入模式。高阻状态能正常的话,就用高阻。

网友A:
这玩意也耗电?

网友:
设计产品  稳定性才是第一位    再说了    一个10K电阻  能有多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耗电?

电池供电哈~对电量比较敏感,哪怕是330ua的电流在要求长期使用的情况下很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供电哈~对电量比较敏感,哪怕是330ua的电流在要求长期使用的情况下很大了

这么会有电流?编码器在停止状态,2个脚都是断开的,有部分型号有一个脚的通的,但是,单片机引脚输入状态也耗电么,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耗电?

考虑到电阻改动影响到了电路的时间常数,将电容值减半可以保证时间常数与原电路相同。

网友:
a/b输出串电阻的单片机,并且接旁路电容。

网友B:
20k的话,时间常数2ms了,软件去抖动间隔多少?

网友:
可能软件要做相应的改动,比如开关状态检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k的话,时间常数2ms了,软件去抖动间隔多少?

接了电容,不需要软件去抖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旋钮自身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转动旋钮时MCU其他引脚也会出现一些异常变化
比如突然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会有电流?编码器在停止状态,2个脚都是断开的,有部分型号有一个脚的通的,但是,单片机引脚输入状 ...

按照本身的回路状态
vcc接10k电阻到地
大概是3.3V/10K=330ua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旋钮自身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转动旋钮时MCU其他引脚也会出现一些异常变化

因为改变编码器上拉电阻而影响不相关的I/O脚,也许是单片机代码有隐患,必须排除;也可以尝试在R17/18的VCC端对地接电容减缓,比如100n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本身的回路状态
vcc接10k电阻到地
大概是3.3V/10K=330ua左右

如此小的电流,要影响其他脚的电平,而且达到了改变高低的程度,被干扰的脚是输入脚还是输出脚?输入脚是模拟输入吗?是高阻状态吗?不是高阻输入,不可能影响到如此大的程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本身的回路状态
vcc接10k电阻到地
大概是3.3V/10K=330ua左右

这个电流,只有在你旋转的时候,瞬间产生并消失,你不转,并没有电流,几毫秒几十毫秒的事,能有多耗电?而且你也不会转个不停吧,

网友A:
用STC的单片机试了下,引脚用高阻模式也是可以的,并不会灌入电流,几乎为0, 不知道旋转编码器能否使用
其他单片机应该一样吧,毕竟ADC都是用高阻模式

网友:
1首先得分析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2,重新写一个最简代码,如果拧动编码器还会影响其他不相关的io脚,那就是硬件问题,反之就是软件问题。3,再针对处理

网友E:
感觉是单片机的输入管脚状态设置的问题(通常设置高阻,利用外接上拉电阻提供高电平输入),在编码器转动的瞬间,单片机的输入瞬间对地短路,影响到其他的管脚状态。所以推荐电路用了2个10K电阻,10k电阻的中间点连到了编码器,就会避免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F:
你把你的图纸贴出来,程序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现在连什么芯片都不知道,大家只能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此小的电流,要影响其他脚的电平,而且达到了改变高低的程度,被干扰的脚是输入脚还是输出脚?输入脚是 ...

感谢回复~我用的都是准双向口的配置,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改变编码器上拉电阻而影响不相关的I/O脚,也许是单片机代码有隐患,必须排除;也可以尝试在R17/18 ...

我也有这么考虑,我准备看看代码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C的单片机试了下,引脚用高阻模式也是可以的,并不会灌入电流,几乎为0, 不知道旋转编码器能否使用
...

你好~我用的就是stc8h1k28
引脚均设置成准双向的模式
编码器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状态,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
低电平状态下不耗电
但是高电平状态下就是稳定的330ua的电流一直在消耗
设置成高阻就不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单片机的输入管脚状态设置的问题(通常设置高阻,利用外接上拉电阻提供高电平输入),在编码器转动的 ...

你好,你的回复让我有了一些感悟
那么,是否将单片机的io口应该配置成什么模式比较合适呢
我现在都是准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你的图纸贴出来,程序贴出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现在连什么芯片都不知道,大家只能瞎猜

是stc8h1k28的芯片~
大家瞎猜也比较准确,比我自己想的有水平的多
谢谢,代码比较长,因为也很简单就是检测0 1所以觉得代码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相应I/O配置为输入
另外,这款STC8H1K28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官网STC8H规格书下架了!!!

网友:
STC8H 系列单片机所有的 I/O 口均有 4 种工作模式:准双向口/弱上拉(标准 8051 输出口模式)、
推挽输出/强上拉、高阻输入(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开漏输出。可使用软件对 I/O 口的工作模
式进行配置。
注意:除 P3.0 和 P3.1 外,其余所有 I/O 口上电后的状态均为高阻输入状态,用户在
使用 I/O 口时必须先设置 I/O 口模式

网友C:
STC单片机做玩具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单片机做玩具还行

那有什么好的芯片 推荐吗,性价比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应I/O配置为输入
另外,这款STC8H1K28是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官网STC8H规格书下架了!!!

真的吗,我都快试产了。
这么夸张吗
第一次搞,对芯片什么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