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普通输入变压器的扼流圈功放

楼主(2022-01-04):
使用普通输入变压器的扼流圈功放,电路用了3只3ax31,小输入用了1.5V机的(低频不好),1.5v的输出改绕扼流圈0.21mm2X200T。电路中R2R3大大于负载阻抗就可以了。一节锂电输出5VPP。过载正弦波削顶也比较对称。

网友:
低电压,电路简洁、效率高!

网友:
进来看看冰岛大佬的点评,这个很像以前那个一节1号电池的那个调幅收音机。前级用变压器耦合,很奇特,是为了最佳阻抗匹配最佳效率吗?

网友A:
失真严重,正负半周也不对称。

楼主:
线性不好,对称性差。问题应该在扼流圈的直流电阻上。我在想是否绕一个带中心抽头的扼流圈,平衡一下两管的射极直流电阻。

网友B:
线路板漂亮,晶体管玩出电子管感觉,全锗加变压器输出什么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漂亮,晶体管玩出电子管感觉,全锗加变压器输出什么赶脚

这样固定元器件可以快速安装调试,继续研究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真严重,正负半周也不对称。

调试阶段开环有点失真这也是正常的,正弦波线性不好我再研究改进。

楼主:
改进了扼流圈中心抽头平衡了波形好了声音也好听了,就是功率小了点。这个机器如果用大一号的铁芯,电源用两节锂电,输出有望达到1W,之后3AX31是否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节电池的收音机一般不会采用扼流圈功放,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扼流圈功放在0.9~1.6V电压下输出功率太小, ...

还是变压器效率高,也容易阻抗变换,以前一节电池的收音机,声音贼大,就两个小变压器,带灵敏度高的喇叭,中频洪亮。感觉扼流圈,还是比较适合末级大功率输出吧。楼主这个图,扼流圈,会有直流通过吧。

网友B:
拆过一个汽车警用喊话器,里面就是用变压器输出,虽然12伏供电但音量老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过一个汽车警用喊话器,里面就是用变压器输出,虽然12伏供电但音量老大了

70-80年代江苏仪征无线电厂生产的手持喊话器用9V电池,输出5W声音很洪亮。整机是全锗管结构,动圈话筒经一级低放后给推挽激励级,再经过3AD6推挽功放后给号筒喇叭放音,电路设计合理效率很高。假设这个电路用12V供电,功率肯定很大。但是后来这个厂赶时髦用了驻极体话筒与两个LA4102做的BTL功放,结果效果大打折扣,加上喇叭用料也缩水,最后自己吧买卖做死了。

网友E:
扼流圈单边电感量只要大于13mH,直流电阻小于0.8欧,输出功率将增加很多,音质也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扼流圈单边电感量只要大于13mH,直流电阻小于0.8欧,输出功率将增加很多,音质也不会差。

对啊直流电阻小好啊,问题是我现在手上没有粗点的漆包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70-80年代江苏仪征无线电厂生产的手持喊话器用9V电池,输出5W声音很洪亮。整机是全锗管结构,动圈话筒经 ...

百度搜索到  仪征 KY-551 5w 喊话器 ,是这个吗?没有找到图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直流电阻小好啊,问题是我现在手上没有粗点的漆包线了。

圈数只要2x100圈或2x90圈,4股并绕然后一分为二,可以试试。有条件测下现在使用的扼流圈的电感量和直流电阻吗?以便评估性能。

网友G:
楼主能够提供一下输入变压器和扼流圈相关的铁芯规格及绕制线径和圈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圈数只要2x100圈或2x90圈,4股并绕然后一分为二,可以试试。有条件测下现在使用的扼流圈的电感量和直流电 ...

我这个线太细了直流电阻有10个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够提供一下输入变压器和扼流圈相关的铁芯规格及绕制线径和圈数吗?

你可以用EI28的铁芯叠厚15mm,输入0.21mm漆包线初级1500圈,次级2X500圈,扼流圈0.41mm漆包线双线并绕120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线太细了直流电阻有10个欧姆。

貌似窗口富裕很大,电感量也没必要这么大,可以用3根0.21代1根并绕,原来1/2.5的圈数,电感量约6.8mH,直流电阻约1.3欧,低频响应可以达到190Hz,配小尺寸扬声器也足够了。
扼流圈参数可以参考同尺寸铁芯输出变压器的次级绕制圈数和线径绕制,频率响应和效率也是相同的,要提高频响指标就只能牺牲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百度搜索到  仪征 KY-551 5w 喊话器 ,是这个吗?没有找到图片。

我忘了型号了,从前修过很多这个机器,还留着块电路板找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窗口富裕很大,电感量也没必要这么大,可以用3根0.21代1根并绕,原来1/2.5的圈数,电感量约6.8mH, ...

找到二段双股的0.51漆包线重绕扼流圈,接起来正好绕了112圈,电感量9.4mH,直流电阻0.9欧姆。输出14V峰峰值,这样输出功率上升到了3W了,峰值功率12W。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忘了型号了,从前修过很多这个机器,还留着块电路板找不着了。

哈哈,我动心思找这个喊话机,拆两块板子组立体声功放呢。
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二段双股的0.51漆包线重绕扼流圈,接起来正好绕了112圈,电感量9.4mH,直流电阻0.9欧姆。输出14V峰峰 ...

扼流圈数据很完美,如果你的电感量是用200Hz测量的,频响下限频率将达到150Hz以下,对于便携机已经足够了,直流电阻0.9欧姆也很理想。
26楼数据的电源电压是7.4v吗?不削峰功率应该约2.7W,实际收听音质的低频怎么样?
看来我的扼流圈参数计算方法还是合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二段双股的0.51漆包线重绕扼流圈,接起来正好绕了112圈,电感量9.4mH,直流电阻0.9欧姆。输出14V峰峰 ...

这个挑铁芯吗?如片厚0.35,或0.5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挑铁芯吗?如片厚0.35,或0.5都行?

厚0.35的高硅钢片Z11或D42/D43都可以,要达到频响200Hz、效率80%,需要6X10以上尺寸的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动心思找这个喊话机,拆两块板子组立体声功放呢。
谢谢提供信息

变压器功放频响太差,仅仅是效率高,作为语音喊话器是最成功的的设计。后期的板子是两块4102做的自倒相BTL,厂家忽视了号筒扬声器低频响应差的特点,恰逢设计的电路频响宽,造成大量能量作用于推动低频去了,后果就是声音含糊不清,话音一大就切顶失真。但我拆了后期的板子改的标准双声道OTL功放配合飞乐椭圆喇叭做的立体声收音机却非常成功。

网友:
  声音蛮好听的

楼主:
这个是用3AX31可输出1.5W的扼流圈小功放。4节镍氢电池充满约5.6V输出10VPP,取一个P,5/1.414=3.5。(3.5X3.5)/8=1.5W。不知道对不对。
前级3DG6(145倍)加信号加微调调到最大输出幅度工作电流约15mA。该机功率较大管子比较热。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3AX31可输出1.5W的扼流圈小功放。4节镍氢电池充满约5.6V输出10VPP,取一个P,5/1.414=3.5。(3.5 ...

你这个3AX31比较特殊很少见,像是铝壳用环氧树脂封装的,这种封装和3AX83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3AX31比较特殊很少见,像是铝壳用环氧树脂封装的,这种封装和3AX83相同。

小管子 一样的。

网友J:
图中黑色这种3AX31的封装确实很少见

网友:
搭棚大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中黑色这种3AX31的封装确实很少见

管子上印有三个山峰,是不是浙江萧山晶体管厂出品的?

网友:
我有一台收录声洪亮、好听!其功放就是的这个电路。书上叫“并联式推挽功率放大器”,还的“C-C推挽功率放大器”。

飞利浦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EI28的铁芯叠厚15mm,输入0.21mm漆包线初级1500圈,次级2X500圈,扼流圈0.41mm漆包线双线并绕120 ...

感谢楼主提供的数据!也想尝试扼流圈功放,手上的材料与楼主提供的数据有出入,有两只脉冲变压器0.5斜E 30铁芯叠厚15mm,还有几只诺基亚手机充电器变压器0.35EI35叠厚12mm的铁芯,芯柱10X12mm,线材有0.19, 0.23, 0.45, 0.53, 0.59mm的,希望楼主给指点一下,另外铁芯是顺插还是交叉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提供的数据!也想尝试扼流圈功放,手上的材料与楼主提供的数据有出入,有两只脉冲变压器0.5斜E 3 ...

输入用细线,扼流圈用粗线,铁芯交叉插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用细线,扼流圈用粗线,铁芯交叉插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改进了扼流圈中心抽头平衡了波形好了声音也好听了,就是功率小了点。这个机器如果用大一号的铁芯,电源用两 ...

没有看明白这个中心抽头的扼流圈,是不是三组相同圈数的绕组,其中两组中心并一起作为抽头,另一组单独接喇叭。也想试验,由于买的骨架都是2+3脚的,输入变压器如果要绕2+4次级分开两组的,不好接脚,你这种接法可以用常规的2+3骨架,比较方便变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看明白这个中心抽头的扼流圈,是不是三组相同圈数的绕组,其中两组中心并一起作为抽头,另一组单独接 ...

对的,扼流圈是三组相同的线圈绕组,其中两组头尾串连一起作为中心抽头,另一组单独接。

网友:
此类所谓的扼流圈功放属并联推挽,输入变压器次级必须是独立的两组线圈才行!

网友:
负载切忌开路!!!!

网友(2023-12-28):
楼主你优酷那个3AX31功放是什么电路?

网友:
3AX31用在扼流圈功放,令人担心其耗散功率不够,宜在管帽上加散热片,或干脆用3AX81 3AX63 2Z8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