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功放接了220v,杯具了,求救-------!

楼主(2022-01-05):
100v的小日本功放误接了220v,瞬间机器电源插口打火,电源跳闸。  惭愧至极

把机器的开关电源模块拆开,直观烧了一个元件,见图。

求教这还有救吗?

烧的这个是什么元件?

网上找到这机器的图纸,机器其它部分都有,就是电源模块图纸没有,有输出电压。

求教各位大佬达人,指点教导, 希望能把它复活!

谢谢!

烧坏的元件

烧坏的元件

烧坏的元件

烧坏的元件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想修好了这个电源用在100V上呢,还是想改到220 上用?这个损坏 的东西是一个压敏电阻,作用就是防过压的,原来是用于100V的电压,通常这个压敏电阻是用250V的,可能有人会问,现在用了220V没有过电压呀,怎么也会烧了呢?这里要说一下,这个250V是指的直流的250V,或者说就是峰值250V,我们知道220V的交流市电的峰值是310V左右,当然会炸了。
如果仍然用在100V上,这个东西不装也问题不大,压敏电阻的特性有点象是稳压二极管一样,不过能承受的瞬态过电流很大。
这个电源要改成在220市电下用,上面的滤波电容的耐压都要改到470V,特别是那个主电容,耐压要用470V的,至少也要是400V的。然后是开关管的耐压可能 也要改到大一点的,通常100V电源的开关管的耐压都在400-500V的样子,用在220V下,耐压不够的,要用耐压在800-1000V的,至少也要600V以上,因为开关电源工作时的反向电压如果工作条件不佳的话会比较高的,有可能会有二倍电源电压的,也就是有620V的,所以耐压600V就在临界点了,有点危险的,800V以上才是安全的。至于开关变压器通常可以不换的。这样就可以直接改成220V用的了。
以前的电脑里比较多见的110V电源在前面整流时是用的倍压整流电路,实际上是双电压的,那种是有个切换开关的,整流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桥式整流,主电容是两个电容串联的,如果将这两个电容的中心点与桥式整流的一个输入端短接,则前面的整流部分就成了倍压整流了,这个就是以前的电脑电源双电压的原理。不过现在的电脑电源不是这样的方式来适用了,是在电路上直接适用85V到25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当然这种对电路的元器件要求更高了,要说效率的话,可能是前面的那种是最高的。
如果楼主的电源是这种结构的话,只要加一根线就能直接用在220V上了。

网友B:
烧坏原件为250v~压敏电阻(若找不到原型号可以折除不用)有配件修复无难度!

网友C:
压敏电阻最好装上,有一次错还有第二次错的机会。100V机器压敏电阻大多用221,221的比较好买。
压敏电阻旁边那个红色的保险应该也烧了一起换掉,在线测试下如果整流桥四个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如果都没短路基本可以排除其他故障。

网友D:
看电源输出线不多,应该电压不多,这个电源好配,直接换成100V~240V的电源吧,一劳永逸

网友E:
借此机会可以换个220V的电源了,估计不会损坏太多,先拆掉损坏的压敏原件看一下电路的电阻是否正常,可以不用装这个原件上电试机。问题是那个变压器是不是也烧了。

网友F:
先把烧坏的压敏电阻,和园型保险换掉。串个100一200w的灯泡。接到110电源试试机器正常吗!在考虑今后换电源。。。。。

网友:
如果只是压敏电阻坏,那可阿弥陀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想修好了这个电源用在100V上呢,还是想改到220 上用?这个损坏 的东西是一个压敏电阻,作用就 ...

谢谢! 受教。   如果仅是一两个元件损坏的话,考虑学习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坏原件为250v~压敏电阻(若找不到原型号可以折除不用)有配件修复无难度!

谢谢! 买的V221U,tb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敏电阻最好装上,有一次错还有第二次错的机会。100V机器压敏电阻大多用221,221的比较好买。
压敏电阻旁 ...

感谢! 您判断的好,旁边那个也烧了,T4A 和 V221U已在路上,今晚再去仔细测一下其它元件,怕是不乐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源输出线不多,应该电压不多,这个电源好配,直接换成100V~240V的电源吧,一劳永逸

谢谢! 这个机器少,我找了类似的配件机(两者电路图电源输出情况一样)看里面的电源能不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源输出线不多,应该电压不多,这个电源好配,直接换成100V~240V的电源吧,一劳永逸

谢谢! 是的,电压输出只有两组,20v 3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此机会可以换个220V的电源了,估计不会损坏太多,先拆掉损坏的压敏原件看一下电路的电阻是否正常,可以不 ...

嗯嗯,谢谢! 等配件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烧坏的压敏电阻,和园型保险换掉。串个100一200w的灯泡。接到110电源试试机器正常吗!在考虑今后换电源 ...

谢谢! 按您这个思路做,担心的就是电源后面部分的好坏。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