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智能屏的电压12v,最大声音和最亮屏

楼主(2022-01-05):
如题,一个智能屏的电压12v,最大声音和最亮屏幕,用0.5a电流就能带得动,如果使用一个适配器12v0.6a,长期带载能不能带得动,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
使用中看看适配器的温度,试一试。

网友:
只要大于最大负载电流,那就肯定带得动的。

网友:
如果启动没问题,0.5A都带的动,0.6A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这个适配器是合格的,参数没有虚标才行
标签所标的参数是能够长期使用的参数

网友:
一般来说,12V 0.5A  1A  1.5A 可以通用,提前是用正规厂家的。
推荐用三大运行商光猫,机顶盒里配的12V 电源,稳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