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19推挽制作的衍生产品,2倍压桥式整流电路板分享

楼主(2022-01-05):
前一阶段,在做FU19推挽的时候,手上的电牛次级电压都低了点,需要电压600VDC,而且自己用了串联稳压电路,所以需要的整流后电压起码650V以上,就动起了倍压整流的主意。
开始设计的板子是这样的,通用型倍压整流电路:
两个二极管,两个电容组成倍压整流电路,但是接上电路后总是烧保险丝,换大电流保险丝而且接后端的串联稳压板,会出现开关声,并且调整管也会击穿。

焦头烂额之后,想起曾经看到过说是可以用两个整流桥和两个电容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听说还有专利,咱只是自己用,没有商业用途),在百度一顿搜索,总算给我找到了。
如下图:

2倍压桥式整流由两个整流桥和两个电容组成,后端再接两个滤波电容,对于某些需要高压但是手上电牛电压不够的烧友来说,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而且如我这样喜欢串联稳压的人来说,这个电路的通用性更好。特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大家。

就算不会画板子,也可以用FR4和铆钉来实现,很简单,对于习惯自己动手的各位来说,也就是多增加半小时的工作量,但可省一个电牛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右边用两个全桥的倍压整流电路,从原理上说是可行的,下面的全桥整流输出电压叠加上面全桥的整流电压,在输出端产生倍压,上面全桥输出入端由电容连接到变压器二次侧,因为有下面输出直流电压的抬升,电解电容不会承受反极性电压。
众所周知,倍压整流的缺点就是内阻大,电压调整率差,那么这种“改进”的倍压整流电路是否能降低内阻呢?未做试验不敢妄下断言,但是理论分析恐怕够呛,下面的整流桥输出内阻确实是小了,但是上面的整流桥却是通过两只电容连接到二次绕组的,输出内阻那可小不了,两相抵消,整个输出内阻与标准倍压整流的内阻相比,恐怕只大不小。明明四只元器件就能实现的功能,现在需要十二只元器件才能实现,性能有否提升还是个问号,画蛇添足?

网友:
P1端子的1脚接屏蔽层,2、3脚接二次绕组,这样看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再发图纸最好是给个全面的,免得大家猜闷。

网友B:
这个才是二倍压吧,第一图是怎么接的?   双绕组?烧保险?

网友C:
第一张图是错误的,因为无论P1怎么接变压器绕组,都有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会造成短路。

网友D:
P1 的三根线跟变压器的绕组是咋连接的?

网友:
倍压整流用在甲类小功率还可以,用在甲乙类大功率推挽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1 的三根线跟变压器的绕组是咋连接的?

P1的2和3接变压器次级绕组,1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才是二倍压吧,第一图是怎么接的?   双绕组?烧保险?

这个不就是和我第一张图一样吗
我这是多了一个地线接口,最下面的那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是错误的,因为无论P1怎么接变压器绕组,都有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会造成短路。

P1的2和3接次级,1接地线

网友:
好电路,很受启发。

网友:
变压器3.1两端被D12短路,自然烧保险。

楼主:
2倍压整流的电压是在上下两个电容上的,不是单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用两个全桥的倍压整流电路,从原理上说是可行的,下面的全桥整流输出电压叠加上面全桥的整流电压,在输 ...

双桥四电容的整流方式,实际上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了电容容量,从整体上来看是对整流后电压稳定有好处的。实际结果滤波后电压也是大于单整流后的电压的,也就是大于2V*1.414的

网友A:
双桥四电容的整流方式空载输出直流电压最高也就是两倍的峰值电压,这还得不计算在两个桥堆上的管压降,大于2V*1.414这个结论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能否请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E:
对接升压桥的两个电解电容的工况仍有些存疑,似乎还是用无极性电容必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桥四电容的整流方式空载输出直流电压最高也就是两倍的峰值电压,这还得不计算在两个桥堆上的管压降,大于 ...

两桥之间的滤波电容是可以在次级电流转换极性时作为补充放电,也就在2倍压段叠加了桥间电容放电的电压,这是我的理解,不对之处,请指正。

楼主:
这样应用还没有想过,不过是一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接升压桥的两个电解电容的工况仍有些存疑,似乎还是用无极性电容必较稳妥!

也在考虑这两个电容的使用,从充放电看,还是需要无极性电容合适。

网友D:
那两个电容用电解完全没问题。仔细分析一下充放电过程,搞清楚路径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电容用电解完全没问题。仔细分析一下充放电过程,搞清楚路径就明白了。

感谢J大解惑,从电流流向来说,可能在桥间电容的负极反接一个二极管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
可用示波器直接观测该电容两端电压波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J大解惑,从电流流向来说,可能在桥间电容的负极反接一个二极管会不会更好一些。

我抽空画一下示意图,详细分析一下这个倍压电路的工作原理。反正目前遭遇疫情,封闭在家没事儿。

楼主:
老胆兄太客气了。这两个电容实际上就相当于1倍压,所以四个电容都可以用一样的耐压。

楼主:
J大专门开了一贴来说明这个电路,您可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胆兄太客气了。这两个电容实际上就相当于1倍压,所以四个电容都可以用一样的耐压。

这个电路很有创意,以后有时间也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