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综合维修电源

楼主(2022-01-05):
漂亮!佩服……

网友A:
实用漂亮!变压器是交流调压器直接加绕的几组次级组绕吗?

网友:
牛人电源,真的牛,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用漂亮!变压器是交流调压器直接加绕的几组次级组绕吗?

是的,稍微改动了下,增加了一些圈数

网友:
谢谢你的作品参赛

网友:
非常实用的电源,特别是把T12集成进来特别好。就是不知道这样绕的变压器稳定性好不好,但是问题也不大,毕竟不会长期高负荷工作。

网友B:
羡慕,做得真好.能详细介绍一下交流电流表的改制过程吗、我有一块7107数显表头 200MA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做得真好.能详细介绍一下交流电流表的改制过程吗、我有一块7107数显表头 200MA的.谢谢.

这个交流电流表没有改动,本来就是10安的,5伏供电,这个电流表要外挂互感器,所以我把互感器和过压保护电路一起做在一块板子上,节省线路,也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交流电流表没有改动,本来就是10安的,5伏供电,这个电流表要外挂互感器,所以我把互感器和过压保护 ...

谢谢........

楼主(2022-02-18):
接到通知过来确认!

网友:
确实是维修者非常实用的一台电源

网友:
向你学习!做的很是讲究!

网友:
真是用了心做的。

网友:
如果交流隔离就更完美了。

楼主(2022-04-08):
想仿制的坛友提醒变压器的次级绕组没有画进原理图,当时觉得没必要,想想还是画上好点,回头我加上去方便要仿制的朋友容易看。

楼主:
本机的直流可调部分是有所改进的,大家请注意调压、调流电位器这里的不同之处,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或者断开的时候,电源输出降低,不会输出高电压造成损失。

网友C(2022-05-24):
请教老师   面板上的字是怎么印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老师   面板上的字是怎么印上的

太客气了!自己设计或者到复印店,然后在复印店用相纸打印了过塑就好了。复印店都有相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客气了!自己设计或者到复印店,然后在复印店用相纸打印了过塑就好了。复印店都有相纸。

哦 感谢老师   原来是整张打印的  我手里有个喷了漆的金属壳子  想在上面印字  好像这种方法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感谢老师   原来是整张打印的  我手里有个喷了漆的金属壳子  想在上面印字  好像这种方法不适合

可以啊!需要多大尺寸打印好贴上去不就行了,你想在原面板材料上打字,那很贵的,那叫丝印,效果好,但很贵,要开模,大一点点的复印店可以,估计得几十块。

楼主:
顺便补发带次级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需要多大尺寸打印好贴上去不就行了,你想在原面板材料上打字,那很贵的,那叫丝印,效果好,但很 ...

好的   感谢老师

网友:
美观,大方,实用,做的太好了。

网友(2022-10-23):
我怎么看不到你做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