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转向机油封 是否可以用其他液压的骨架油封代替

楼主(2022-01-05):
垃圾宝上搜一下方向机的上下左右4个油封, 居然要100 , 太坑了,而且还不知道质量如何,
轿车的液压方向机(转向机),油封, 和普通的液压骨架油封是一样的么?

当年一起团购的5台车,同一个型号的,2011年长安老悦翔1.5, 有两台都出现方向机漏油了,其他三台估计也要预备件了。 如果要买油封的话, 5套, 就是500多, 也就那么20来个油封,哪用得着几大百。

我的意思是如果能用上图这种骨架油封替代的话, 就直接用对应型号的骨架油封给替换了, 请了解的老师傅说说看

网友A:
我理解是普通骨架油封的应用场合比汽车转向机的压力大多了,工况也比较复杂,尺寸合适代换是没问题的

楼主:
请各位看下 这个是某商家卖的方向机油封, 红色箭头所指的这个油封我没见过, 右边的那俩看起来有字标,应该是标准件, 求老师傅科普下

网友B:
只要同尺寸合适,橡胶耐温性好,就可以。没有什么特供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同尺寸合适,橡胶耐温性好,就可以。没有什么特供之类的。

就是看了卖方向机油封的介绍, 因为拆一次方向机不容易, 所以心理没底, 如果非得用专用的油封才能用, 就得拆了车, 等上好几天才能动手,

如果是其他普通的骨架油封也能替代, 这就省事多了

网友B:
骨架油封主要是橡胶的密封,不像机械轴封高速运转摩擦。但是你还是考虑清楚,我的只是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骨架油封主要是橡胶的密封,不像机械轴封高速运转摩擦。但是你还是考虑清楚,我的只是给你参考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  感谢参考

网友C:
方向机好拆装可以试试,不好拆装还是就用专用油封算了,不过汽车用的油封是丁晴橡胶,公差配合是针对所用部位配合要求的,通用油封估计也就普通橡胶油封,我只告诉你,以前修过液压助力方向机,里面的O型圈曾经用过机电市场买的,直径、圈径都合,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漏油,最后还得买修理包,里面的O圈装上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机好拆装可以试试,不好拆装还是就用专用油封算了,不过汽车用的油封是丁晴橡胶,公差配合是针对所用部 ...

我知道漏油的原因   不能用普通的O型圈替换骨架油封, 骨架油封里面有小钢板的,强度不一样,  我这里疑问的是,方向机专用油封是否能用骨架油封替换使用,  (不是普通的O型圈), 光O型圈是不可能用在方向机这类旋转件密封的

网友D:
不要乱带用,还是买原装的吧,最好买进口的!!!因为方向机太重要了不容有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普通骨架油封的应用场合比汽车转向机的压力大多了,工况也比较复杂,尺寸合适代换是没问题的

这道理真是浅显易懂, 看来是我想多了, 那还是先拆了方向机对着型号买骨架油封,   十块钱的东西而已, 非得要百多,这明显要交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乱带用,还是买原装的吧,最好买进口的!!!因为方向机太重要了不容有失。

方向机油封 没那么多可选择的,  也没有进口, 进口货比国产货强, 这是30年前 国内没有生产能力出现的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 早就不存在这样那样的门槛了,

方向机油封都是小作坊自己做的,模具也简单,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只能买, 要几个油封而已, 要是做个模具 投资太大,

方向机如果要是漏油到不能正常工作也没多大关系, 重一点,走起来也是轻的,只不过油封导致的漏油, 拆装一次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向机油封 没那么多可选择的,  也没有进口, 进口货比国产货强, 这是30年前 国内没有生产能力出现的 ...

我以前就是一类汽车修理企业的员工,什么情况我比你清楚一万倍!我仅仅只是善意的提醒你!至于你想用什么代替是你自己的事。多余的话也不想说,不要为了区区几元几十元冒风险!!!送你一句话:且行且珍惜。

网友:
汽车配件贵,自然有贵的道理,设想一下,零下温度至夏日炎炎都能可靠工作,要求是不是很苛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向机油封 没那么多可选择的,  也没有进口, 进口货比国产货强, 这是30年前 国内没有生产能力出现的 ...

别想简单了,资本家的心黑的很,不是按照进货成本定价的。一般来讲代用的前提是代用品所有指标高于原配件,比如后轴油封和转向油封尺寸一样就可以用后轴油封代替转向油封。另外问下骨架油封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想简单了,资本家的心黑的很,不是按照进货成本定价的。一般来讲代用的前提是代用品所有指标高于原配件 ...

因为方向机油封外面买不到,配件店是没有的。在网上搜,被那两三个人给垄断了,通通100块钱一套。没有任何意义。
骨架油封一般都是用在液压,水封,油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就是一类汽车修理企业的员工,什么情况我比你清楚一万倍!我仅仅只是善意的提醒你!至于你想用什 ...

感谢提醒,
十多年的老车,老化的地方多,需要更换的地方多,
去修车店,要换液压转向机总成,报价一千多的,九百多的,车都卖不了几千块了,不太值当。

为了几个小配件,去本地几个汽配店问过,没有,被告知,你这做法不适合汽修,是生产线上的搞法,只适合自己维修。

网上搜,让两个人垄断了的,且都是现做,还带着毛边,质量不行,
我是机械加工制造出身,对这种现象很厌恶。

还是准备自己动手,先拆开了再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能替换则替换,不能替换就只能高价接受,但前提是功课要做,毕竟不是专业设计车类配件的……

网友F:
普通骨架油封外圈是平滑的,图一油封外面有几圈凸起,如果尺寸一样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骨架油封外圈是平滑的,图一油封外面有几圈凸起,如果尺寸一样可以用的

以上两张图片是转向机油封,

这个是普通的骨架油封, 是不是就差一个平面上的铁片, 用于加强平面上的强度?

只是我个人认为的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
十多年的老车,老化的地方多,需要更换的地方多,
去修车店,要换液压转向机总成,报价一千 ...

规格一样可以替代,我已经用报废2辆车,易损件用过许多替代件,这些替代件车辆报废时仍然良好(不是一年二审根本无需报废车辆),所谓进口油封绝大多数也是国内合资生产,4S店就爱用这个理由糊弄客户谋取高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两张图片是转向机油封,

普通骨架油封里面也有铁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规格一样可以替代,我已经用报废2辆车,易损件用过许多替代件,这些替代件车辆报废时仍然良好(不是一 ...

我曾经也是做售后服务的, 售后服务那一套我也门儿清, 就是喜欢嘴巴皮一翻, 几块钱的东西 秒变几百块, 哎, 这年头, 医院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