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713手摇唱机底噪声音大求助

楼主(2022-01-05):
海燕713手摇唱机,成色很好,上家换了一只三极管,原来的是3AX31c,代换的是3ax31b,现在收唱声音底噪很大,丝丝拉拉的声音,各位大佬请帮忙,是不是三极管的问题,这两个三极管严格来说还要配对吗?这个底噪得声音是哪里来的?周边电容查了,没什么问题,收音底噪也很大,唱机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底噪也很大,求助

网友:
功放管应该配对使用

网友A:
从后往前,一级一级断开查。

网友B:
线路输入插座可能接触电阻增大,插拔几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输入插座可能接触电阻增大,插拔几下试试

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功放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后往前,一级一级断开查。

就是功放板有问题,分别都从哪里断开?c24.c25.c26.c27吗?老师,帮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功放板有问题,分别都从哪里断开?c24.c25.c26.c27吗?老师,帮帮我

图不清,断开耦合电容,测量集电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