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500指针再调平:学习还是有用的!渐入佳境!

楼主(2022-01-05):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9347&extra=page%3D1

在上个帖子里,分享了十分不专业瞎JB弄调平指针的经历,受到了众多傅师的倾力指导!
十分有用哦。
结合书本资料,今晚手痒,想按师傅给的思路结合书本,再整一次。
我觉得,这次靠谱了。就算整得很难看,但起码是正确的路子,整出来上下左右,都是大差不差刚刚好的样子,总之是看得过去的。

请忽略还没清理的锡渣渣。

过程很简单,基本上在水平零点调好后,十几分钟就搞定。照着书上说的,一个方向平,个个方向平,这就是师傅的价值,知识的力量啊。
虽然摆弄水平零点费了点周折,把轴承罗钉弄花了,但好歹把水平零点摆弄出来,一切都顺畅了。
图就不发了,大差不差的,各方向都是过得去的平。

网友:
百尺竿头。

网友A:
废品站的破表适合练这个,先改灵敏度再调平,全套入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废品站的破表适合练这个,先改灵敏度再调平,全套入门。

请教,不平衡怎么调灵敏度?

网友C:
这次给好评,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不平衡怎么调灵敏度?

灵敏度低的表,先改绕组提高灵敏度再平衡就得到一个系列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低的表,先改绕组提高灵敏度再平衡就得到一个系列的经验了。

请教一下师傅,我这个南通500,电阻和交流的阻尼都是慢悠悠来,慢悠悠回去,压线去,压线回,一副阻尼极佳的面孔。
但直流就较猛,若是到近满偏的值,都是要过冲,来去都要拍着针弹回。
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给好评,看着舒服多了

得个好评不容易,我知道,之前那个飞机式,纯属开玩笑!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师傅,我这个南通500,电阻和交流的阻尼都是慢悠悠来,慢悠悠回去,压线去,压线回,一副阻尼极 ...

在直流电压或电流挡上,表头上并的电阻大概为16kΩ多,此时阻尼较小,在电阻挡时表头上并的电阻大概为6.9kΩ左右,在交流挡时表头上并的电阻更小,大概为6kΩ多,所以在这两挡上阻尼i就偏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师傅,我这个南通500,电阻和交流的阻尼都是慢悠悠来,慢悠悠回去,压线去,压线回,一副阻尼极 ...

表头并个电容必要时串个电阻阻尼一下试试,应该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直流电压或电流挡上,表头上并的电阻大概为16kΩ多,此时阻尼较小,在电阻挡时表头上并的电阻大概为6 ...

谢谢,原来是这样。那看来,大多数表都是这个问题哦,其实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并个电容必要时串个电阻阻尼一下试试,应该可以改善。

非常感谢,我感觉,也注意到,其实是正常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感觉,也注意到,其实是正常的啦!

肯定是正常的,不过就是想把50元的东西搞出500元的感觉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师傅,我这个南通500,电阻和交流的阻尼都是慢悠悠来,慢悠悠回去,压线去,压线回,一副阻尼极 ...

不测量时两手抱着表晃动,表针是不是左右晃动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测量时两手抱着表晃动,表针是不是左右晃动较大?

不会。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是一种反差,咱这种外行总是问题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是一种反差,咱这种外行总是问题多。

哦, 那可能是吧。  正常时测量电压、电流时表针撞针的情况还真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