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上四星牌MF72万用表

楼主(2022-01-06):
前几天坛内闲逛,看到一位朋友叫卖MF72老表
外壳尚完整,描述表针能动应该表头问题不大,后壳少螺丝。   但红圈处痕迹不乐观,肯定有烧的元件,轻烟之后熏成暗色,本着没事瞎折腾的原则,买来试着修一修。
几天后表收到,先测干电池电压,指示1.75V左右,估计分流电阻有坏,拆:  果然2.5A的0.2欧电阻“光荣”了,看痕迹可以想象当年音响效果肯定很强烈 操作者的小心脏扑腾扑腾滴!在这里强调万用表测试前,不能光看档位,表笔插孔位置必须检查!哥们是不是“咣当”一声后吓得把表收拾起来不敢用啦?没事,多年之后,我收到了它,我来修。
清理崩融的壳子:    清理崩得轻微碳化的板子:
之后更换0.2欧电阻,调整表头电位器  ,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电阻档基本准确,准备收工时试测了一下市电电压,不到200V?不对啊。
在线测量整流二极管损坏一只,更换后修复。
配上后壳螺丝,简单做个卫生,还是很精神的样子嘛

楼主:
补:这种小表的阻尼还是不错的,基本一步到位,表针一般不会撞限位,虽灵敏度一般,但做日常电路检修也够用了。

网友A:
星牌的老表都是精品。年轻时候买不起。

网友B:
楼主活干得漂亮,又一块表复活了

网友:
看看老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据某大神说这个表存世极少。

网友:
我有2只72表

网友:
mf72咸鱼有很多

网友D:
还有个测hfe的附件没找到

网友E:
这款表我也留了两个,基本新的。不仅是指示精度比较高,主要是感觉淡绿色的表盘很新奇,但看起读数来比较费劲,不如白色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牌的老表都是精品。年轻时候买不起。

同感啊!小时候买不起,现在弄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活干得漂亮,又一块表复活了

过奖过奖,运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某大神说这个表存世极少。

那得保留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测hfe的附件没找到

对,这表是配有个外接插件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表我也留了两个,基本新的。不仅是指示精度比较高,主要是感觉淡绿色的表盘很新奇,但看起读数来比较费 ...

是的,表盘带颜色,看着很舒服,刻线顺色,读数有些不方便。

网友:
焕然一新啊!

网友F(2024-03-17):
引用 楼主:
补:这种小表的阻尼还是不错的,基本一步到位,表针一般不会撞限位,虽灵敏度一般,但做日常电路检修也够用 ...

请看一下,我的帖子,维修中遇到困难了,指点一下
MF72袖珍万用表修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274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看一下,我的帖子,维修中遇到困难了,指点一下
MF72袖珍万用表修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 ...

看了帖子,电路图、元件图都找到了维修应该很到位了。建议:
1、检查有机玻璃表蒙子是否带静电,搜索论坛内有很多处理办法。
2、检测表头的满偏电流是否标准,排除表头失磁问题。
3、72表电路简单,元件不多,排查、维修没问题后检查电路板有无断路、虚接、漏电现象。
祝早日修复!

网友:
mf72,应该就是mf368的低配版。

网友(2024-11-18):
请问一下,整流管AK2烧了后,是用什么代换的,我用了一个2CP13代换了,好像不行,测量交流时表针是擅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