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软件编辑界面是黑屏!

楼主(2022-01-06):
音频软件编辑界面是黑屏!
请问这个什么问题?

楼主:
正常情况下,编辑界面里面应该出现波形图,现在是黑漆漆的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如系统升级;病毒导致;杀毒软件杀掉控件;异常关闭等

解决方法——重装。

绝对不是病毒的原因!

网友:
添加文件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打开另一个mp3文件看看,或者打开另一个wav文件试试,有可能是这个mp3文件识别不了?

网友B:
点击进选项,进设置,点颜色,选中一种颜色保存即可,初装默认是黑色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进选项,进设置,点颜色,选中一种颜色保存即可,初装默认是黑色看不见的。

查看别的音频文件都正常,就是最近下载的一批文件有问题。(文件本身可以正常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