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VM 不认游戏键盘

楼主(2022-01-06):
和游戏键盘不游戏的没关系吧,PS2口的KVM,要用PS2的键盘
USB转的存在不兼容正常的,因为USB标准分低速、全速、高速,说不定是个高速的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狼印X7游戏键盘,是PS/2口的。

我没用USB/PS2转换。

PS2口还能带灯效

网友:
那可能只是简单的带不动这设备 250mA不小了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一台外星人游戏电脑,重装系统时,怎么按键盘都无法进BIOS,换了个键盘立马好使,才明白BIOS不认那个游戏键盘。装好系统,游戏键盘就可以用。

网友:
有时候不是操作的问题导致的,是硬件的兼容性问题,很难解决,以前惠普电脑的接PD接口的设备就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换个品牌的就解决了,因为不同品牌有的用的是不同的芯片方案,而有的芯片不在支持行列内,KVM基本上没什么可以设置和改动的地方,不兼容的话基本上无解,你可以试试其他品牌的小键盘,有的应该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