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SA V210被我拆了,改后级功放失败了

楼主(2022-01-06):
现在问题是按开关继电器不吸合,拆之前才试机是好的

拆完后的样子

拆完后的样子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A:
查一下继电器外围电路,供电,没几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继电器外围电路,供电,没几个零件。

不是,机器本身就是好的,我上午才试机听歌,下午拆开的,电路板不能拆一下坏了的

网友B:
电路板不能拆一下坏了的:有可能!测一下功率管的中点电压,如果偏离0很多 是功率级的问题,如果是0 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不能拆一下坏了的:有可能!测一下功率管的中点电压,如果偏离0很多 是功率级的问题,如果是0 是保护 ...

有没有一种可能,去掉前级会引起继电器不吸合

楼主:
已解决,信号输入地线接到机壳就可以了,继电器工作了

网友(2024-01-09):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信号输入地线接到机壳就可以了,继电器工作了

请问楼主是否有这个机器的全套图纸图纸或者是服务手册,如果有请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1433096036@qq.com

网友:
请问有这个机器的服务手册或者全套图纸吗,如果有请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14330960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