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白光电烙铁显示屏缺线还能修吗?

楼主(2022-01-06):
自己买了好几年的白光电烙铁,年前发现显示屏居然缺线了,好几道竖线不显示了,之前拆开过来貌似显示器是那种用导电软排线连接到控制板的,请教大家该怎么修?话说为什么这个控制板那么贵,几乎抵得上大半个电烙铁的价格了,一百多。

网友:
应该是无法修了,老化,换个屏就是了,OLED的,10来块钱,加运费小贵,不影响使用,换不合算
这控制板,自己做应该不会超过40块,好像是开源的

网友:
1.3寸屏的白光控制板带屏全套,宝上大约68元外加运费;
1.3寸屏散件的大约58元外加运费。

楼主:
我看网上类似的显示器模块都是非常诡异的屏幕最左侧是给你,但是我拿万用表测量,第二针是接的gnd,也就是内部电源的负极,而且似乎找不到一模一样大小的

楼主:
我在淘宝搜到裸屏了,虽然都是30针,但是似乎排线上面的线路走向有点区别,请问大家能通用吗

网友A:
不影响使用的,不是强迫症没有必要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使用的,不是强迫症没有必要修理。

然而我是重度强迫症,已经找原卖家买屏幕了,还上网买了个便宜电烙铁修这个电烙铁-_-||

网友:
我什么也不会修,可是我有12把电烙铁

网友:
万能拼多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