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海鸥BS305收音机度盘不成功

楼主(2022-01-07):
收到一台海鸥BS305,电位器稍有接触不良,换掉后性能感觉和出厂指标接近(主观感觉而已)。

但是外观太糟糕,特别是度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CAD做了个图,然后用无影胶粘在那块有机玻璃片上。

结果不成功,CAD字体有限,字间距等调整我也不熟,只能搞个大概。

“无影胶”也不是真无影,结果就搞成这样。

网友A:
太丑了,搞这个度盘其实并不复杂,你淘宝找找银色的A4打印不干胶纸,打印后直接贴度盘上,不满意还可按照实际刻度调整后再打印覆盖,比你这个好看多了。

楼主:
好坏就这样了

网友B:
打印在塑料贴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在塑料贴膜试试

谢谢!塑料贴膜我没有用过,用激光打印机能打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丑了,搞这个度盘其实并不复杂,你淘宝找找银色的A4打印不干胶纸,打印后直接贴度盘上,不满意还可按 ...

是啊  我怎么忘了不干胶呢

网友:
在玻璃片上用无影胶涂满再贴,打印纸应该用厚点起码80克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塑料贴膜我没有用过,用激光打印机能打印吗?

过去有一种用于投影仪上用的透明聚脂薄膜可以在激光打印机上打印(也是A4大小),打印时后面要粘一张白纸让打印机认出有纸,那时是用玻璃胶粘的,这种聚脂薄膜是经过热定型打印后不会变形,不知现在市场上还有没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