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段开关替代电位器的调温机用8年了,岗岗的。波段开关替代音量电位器呢?有没人试过

楼主(2022-01-0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505436&extra=

可控硅调温器里面的电位器用波段开关替代后效果很好。

最近想故技重施,用波段开关替代电子管功放的音量电位器(栅极470k固定电阻也得保留),因为同样几块钱价格的条件下,波段开关寿命远长于电位器。

考虑到两个问题:

一,电位器要么体积小,要么有金属壳屏蔽,不易感染交流声。而波段开关大,且无屏蔽壳,相对容易感染交流声。
解决方法——降低波段开关等效电位器阻值,估计弄成10k够低了。其实我以前试验过1k的电位器,世界都清净了,不用屏蔽线都毫无杂音;考虑到音源可能有较小的输出电容,感觉起步还得10k往上才不影响低音。不过10k这个量级是不是会感染交流声了?我没试过,心里没底。

二、换挡时的爆音。这个没试过,不知能爆到啥程度,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试验过,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
换挡时会有爆音,就好像电位器接触不良时一样,咔啦咔啦,令人讨厌。

网友A:
有那种专门用于电位器的波段开关,档位多手感适中有20档以上,和电位器用起来没两样

网友B:
这种叫:步进式电位器,有成品的。
只是从成本来说,不是发烧级,还用不到这东西。

步进电位器的设计方法(修订)
【选自:白版的分享】

网友:
数字电位器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有外形仿ALPS 27型的,使用贴片电阻组装的步进式电位器,用在不频繁调整音量的场合还是不错的,避免了双声道同步问题。

网友D:
一般用普通波段开关改制的,达不到步进电位器的水准,算了吧。
这和调温开关完全不同,调温开关不会考虑调整时出现的情况,调音则不同。

网友E:
网上说先通后断分流式的比较好,如果音量不是经常变换的,感觉不错。

网友:
大电流可控硅需要触发电流大,那种简易可控硅触发电路电位器很容易烧坏碳膜。改进一下触发电路使用光耦隔离,这普通低压电位器也能使用不必担心触电。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学到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叫:步进式电位器,有成品的。
只是从成本来说,不是发烧级,还用不到这东西。

仔细看了,原理不难。但是爆音咋解决的,好像没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说先通后断分流式的比较好,如果音量不是经常变换的,感觉不错。

请问有先通后断的原理图吗,这技术能解决爆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专门用于电位器的波段开关,档位多手感适中有20档以上,和电位器用起来没两样

这种产品难道没爆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普通波段开关改制的,达不到步进电位器的水准,算了吧。
这和调温开关完全不同,调温开关不会考虑调 ...

步进电位器内含的波段开关和普通波段开关本质区别在哪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外形仿ALPS 27型的,使用贴片电阻组装的步进式电位器,用在不频繁调整音量的场合还是不错的,避免了双声 ...

请问爆炸音使用体验强烈吗

网友F:
普通波段开关先断后通,在断开的瞬间不就没有负压给到电子管栅极了,所以会出现爆音.

网友:
电阻排列有要求的,很普通的。

网友:
相对高可靠度步进电位器,谁还有电位器里面是炭纸条的靠电刷滑动接触那种最老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去看,有买家评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3ea53a7cEv0J25&id=143746107 ...

好评如潮啊,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波段开关先断后通,在断开的瞬间不就没有负压给到电子管栅极了,所以会出现爆音.

470K栅极固定电阻保留,一楼说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说先通后断分流式的比较好,如果音量不是经常变换的,感觉不错。

产生爆音的主要原因,我估计是没做到“先通后断”。

能采购到先通后的波段开关是好。如果采购不到,只能用普通波段开关的话,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