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个板子怎么用

楼主(2022-01-07):
去垃圾场收的,30V5A的直流可调电源,就是少了变压器和外壳。本人菜鸟,请教一下这个板子怎么接?

网友:
没有一样参照物只能照着画出原理图分析了。

网友A:
有炸过的痕迹...不太妙啊。板子还缺了一小块。可以看出功率管是外接的。板子没标注的话只有反制原理图再慢慢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炸过的痕迹...不太妙啊。板子还缺了一小块。可以看出功率管是外接的。板子没标注的话只有反制原理图再慢 ...

那里是一个104的电容,可能耐压太低了

网友:
而且这变压器可能还是抽头的

网友B:
买一台好的二手才不到一百。还值得折腾吗? 要用起来还要变压器,功率大管,电位器,显示板还要外壳

网友:
拆零件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台好的二手才不到一百。还值得折腾吗? 要用起来还要变压器,功率大管,电位器,显示板还要外壳

除了变压器,其他都有,有5套。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
除非有同样的机器,否则,怎么知道接线呢?
你一定要弄的话,也不难,第一步,把电路图画出来,(单面板不难,花些时间而已)。

网友:
只是局部电路板,可以拆件,完全恢复几无可能。

网友:
只能先画出电路图,然后反推

网友:
昨天吃饺子剩了半碟子醋,大家 给我推荐一下,我是再买两只大闸蟹,还是 梭子蟹把这点醋蘸着吃了?

网友:
2个继电器虽然也可以到5A,但是调整管上功耗有点大,易坏。真要想搞,得抄板,反推原理图。应该不难吧

网友:
别琢磨,扔了,几十块钱淘个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