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车载电子管收音机,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2-01-07):
查:断了一只240K电阻,更换后,收音回复正常。照片没有压缩,周一传上。

补充内容 (2022-1-7 13:58):
补图在三楼

补充内容 (2022-1-7 13:59):
补图在5楼

网友:
什么都没看到

网友:
据我多年经验判断,这是一台隐形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补图,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
此机可以选择正接地或负接地,工作电压可以选择直流12V或6V。

网友:
看按键,有FM,什么牌子的?

网友:
老电影《南征北战》,敌张军长和参谋长所听的“斯特林”车载收音机。

网友:
电子管车机,真够老的,多拍几张图吧

网友:
看着好像是调感的,漂亮,少见。

网友:
记得里面有一个“振动子”升压装置。

网友A:
蓝宝的
应该缺功率放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宝的
应该缺功率放大部分

谢谢你品牌提醒

有功放,出声正常。

网友:
升压电路可能上面兄弟说的用的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图,谢谢大家帮助!

这个机子是电子管收音机里比较靠后的年代像是 50年左右,只看到4只电子管,好像是两级中放,因为有3个中周,一个电子管整流,一个变频,两个中放,末级的放大是不是晶体管的,当时在57年时苏联的伏尔加车就是前级电子管后极晶体管的。当时的电子管收音机每个电子管都有固定装置,你的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是电子管收音机里比较靠后的年代像是 50年左右,只看到4只电子管,好像是两级中放,因为有3个 ...

电路比较特除,没有看到FM中放,FM估计是超再生检波,现在FM灵敏度不差。
振子升压,半导体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