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好一台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2-01-07):
闲来无事打开电子管收音机把玩,发现除短波低端停振外一切正常,具体表现为频率升高到某一点振荡器立即起振,检查波段开关接触电阻正常,更换变频管6A2无效。然后我在6A2栅级耦合电容两端并接一个电容之后低端立马起振,一定是这个耦合电容变质损坏导致低频信号过不去,正反馈无法建立,自然也就停振了。
只能换电容解决,可供更换的电容有两种,一种是现在的国产瓷片电容,另一种是五块钱一个的高Q墨西哥产库存银云母电容。
我是一咬牙一跺脚没舍得用那个银云母,反正这电容也不谐振,收音机又不是收信机,高Q银云母用上也是浪费。
国产瓷片电容引脚含铁,天长日久容易生锈,怕不耐用所以又给引脚镀了一层锡才装上,这次电路顺利起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焊锡膏擦擦干净啊,细节太不注意了

哈哈,那个是松香,过后已经用酒精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个电容?这个吗?

朋友聪明啊!就是这个电容
这个收音机,波段开关,电子管,振荡线圈,还有栅级那两个电阻都完好,只能怀疑是电容问题

网友C:
羡慕有如,俺要是会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有如,俺要是会修就好了

都是爱好者,有问题发上来可以一起交流,总会修好的

网友D:
管脚太脏了,最好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脚太脏了,最好清理一下。

其实也还行,可能是我拍照开了闪光灯的原因。
顺便请教一下遇到管脚氧化发黑您是怎么解决的?我目前是用粗砂纸和细砂纸打磨出铜的颜色,然后重新镀锡,感觉够麻烦啦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焊锡膏擦擦干净啊,细节太不注意了

高手,你怎么知道是6A2栅级耦合电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也还行,可能是我拍照开了闪光灯的原因。
顺便请教一下遇到管脚氧化发黑您是怎么解决的?我目前是用 ...

仅仅是管脚发黑,会使管脚与管座接触不良。用细砂纸擦擦管脚即可,不用挂锡,经常拔插几下就行,空气不很潮湿,氧化不那么严重。

管座发黑,要命的不是焊点发黑,而是管脚之间有残留脏污焊药之类导电物质,互相错误地交联。

管座严重发黑,我用圆形锉刀伸进去,转一转,或者细砂纸捻成卷伸进去擦。直到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仅是管脚发黑,会使管脚与管座接触不良。用细砂纸擦擦管脚即可,不用挂锡,经常拔插几下就行,空气不 ...

前辈介绍的方法不错,认真学习了。
另前几天看到了您对您名字的解释,不由感叹短短三字蕴含着太多含义,真是个好名字!前些年看到您的名字还以为单一的取谐音

网友F:
高频瓷片电容,每上一件就挂锡习惯了,避免虚焊。只有贴片件直接焊,不用焊油只用松香,焊件多时用酒精溶解松香。铁脚不吃锡,必须用酸药水挂锡,然后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你怎么知道是6A2栅级耦合电容的?

既然中波没有问题就说明双联绝对是好的,然后检查波段开关接触电阻正常,换新6A2也解决不了问题,振荡线圈也不损坏,振荡栅极两个电阻也没坏,最后只能怀疑是那个电容损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并联一个电容后顺利起振已经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直接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上一件就挂锡习惯了,避免虚焊。只有贴片件直接焊,不用焊油只用松香,焊件多时用酒精溶解松香。

好习惯,处处是细节,处处决定成败。松香也最好用纯天然的,要不然可能有腐蚀,且可能对身体有害

网友:
好技术,不错,顶一个

网友:
功底深厚。。 收音机 中短波 没啥台可听了  成为一种情怀电子。

网友G:
应该是62P的,你换的是100P的,你确定统调没有问题?

网友:
加个蓝牙听电子管声音。节目还丰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62P的,你换的是100P的,你确定统调没有问题?

故障是低端停振,应检查振荡电路,统调是调节跟踪的,因此和本帖故障毫不相关,不予考虑。另外这个电容用100PF是可以的,容量无严格要求,只要振荡信号能耦合到振荡栅级建立正反馈就可以

网友:
技术真不错!
同意20楼的高见,加个蓝牙接收模块,电子管收音机联上互联网,想听什么听什么。

网友:
经常俢  就变高手

楼主:
加上蓝牙模块就变味了,收音机的魅力在于在一片杂音中努力去接收一个很远的无线电信号,改成蓝牙模块不如听胆机。我的做法是:打开高频信号发生器,音频输入接蓝牙模块,用收音机去接收这样丝毫不损伤收音机,而且不用切换到拾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蓝牙模块就变味了,收音机的魅力在于在一片杂音中努力去接收一个很远的无线电信号,改成蓝牙模块不如听 ...

"收音机的魅力在于在一片杂音中努力去接收一个很远的无线电信号"老友有感而发,已悟佳境,确实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