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编程器求助

楼主(2022-01-07):
  我想烧写日历(瑞萨)的HD6475328(PLCC84)芯片,哪位大佬有希尔特3000U的SA649-B8404的适配器(扩展)借我使用一下呗(给押金都可以),目前市面上买不到了,另外去买个新的编程器投入太大了 ,小弟先谢过啦

网友A:
很少有人用到这种座子

网友B:
有连线图的话可以打板定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连线图的话可以打板定做一个

就是不知道接线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人用到这种座子

是的,所以难,才到贵地求助大家

网友(2022-02-16):
有资料的话自己做一个,很容易的,没资料的话就难了。不过可以看一下同功能DIP的片子是否需要适配器,不用的话排下端子顺序重新做一个应该也行。我就用这方法搞定了PLCC的flash片子

网友:
得,还真没有,80脚啊。找个DIP40的类似片子做个参考试试吧。

网友:
上咸鱼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