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23直流稳压电源电压不太稳定,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07):
咸鱼了一个喜欢的电源,简单修理了一下,原来故障是上电过载灯亮,后检查发现几个可变电阻接触不好,换了精密可调. 输出滤波电解25v 470uf 鼓了,换了个35v 330uf。一共换了3个可调, 一个是主电压调节的, 一个主电压调节下臂接地有个500欧的可调,位置可能有变动 , 还有个调节保护电流的。

现在的毛病是:
调到13.8v, 持续几A的电流,电压开始缓慢下降能到13.5v,断开负载后恢复。

有温度漂移,有温度后会缓慢上升0.x伏。

这机器的电路设计的有点怪和一般的不一样,采样后串了个1.2k的电阻, 采样下臂串了个500欧的可调
应该怎么整呢

网友A:
建议检查723的供电电压是否足够,监测6脚的Vref输出电压,看一看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否有明显变动,如果有,则说明723有问题需更换,如果没有,再考虑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723的供电电压是否足够,监测6脚的Vref输出电压,看一看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否有明显变动,如果有,则 ...

电台发射CW 10a左右,6脚从7.18v 降到6.7v
11,12脚 28v 降到27v
输出13.82v  变成13.80 持续下去还会下降一点

网友B:
输出10A的话,原理图上面C4容量不太够,实物上找不到,检查723的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10A的话,原理图上面C4容量不太够,实物上找不到,检查723的供电电压。

感谢这么晚回复

吓一跳啊,电台调到70w输出,电流大约16a,在6脚放好表笔准备好了,按了下发射,喀一声电台灭了,没看清到底咋回事,可能电源被干扰过流保护动作,刚买不久的ICOM 7300,有惊无险

我按照原图电位器的位置,估算了大小,采样下端的是500欧,位置大约200欧, 然后调节上端到13.8v
小电流7a 左右测量6脚变10v多了,输出降到13.6x,fluke测的,表头指示看不出来。

C4 只给运放供电15v, 负责过流保护和风扇,好像不参与稳压。

这台电源的负极和接地分开,但电台的外壳和负极是通的,我把负极接地,发射仍然下降。

楼主:
这电源可能有这毛病
有空请看老外修改的
https://pa0fri.home.xs4all.nl/Diversen/EP925/ep925eng.htm

原话翻译过来说:
稳定
尽管在变压器上使用单独的绕组供电,但 LM723 (IC1) 稳压器仍无法正常工作。 由于系统对另一个次级绕组的重负载以及可能是初级绕组上的细线,输出电压变化很大。

还有个问题:超压保护,和稳压管串联的电阻为什么是100欧,1k可以吗,100欧看稳压管很热,为什么一般都是几百欧,不用大点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么晚回复

吓一跳啊,电台调到70w输出,电流大约16a,在6脚放好表笔准备好了,按了下发射, ...

按你在楼主的原理图C4是提供给调整管b极电流最基本来源,怎么可能“不参与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台发射CW 10a左右,6脚从7.18v 降到6.7v
11,12脚 28v 降到27v
输出13.82v  变成13.80 持续下去还会 ...

Vref理应很稳定的,现在6脚电压下降明显,可以换一块72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在楼主的原理图C4是提供给调整管b极电流最基本来源,怎么可能“不参与稳压”?

c3 1000uf那个才是吧,c4是c3过来后串了个限流电阻,给稳压管的

网友C:
面板上标示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啊,你的负载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标示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啊,你的负载电流太大了

面板是因为音响插座所以标了3a,里边跟主输出接一起的

额定25A,最大30A,用了5个3055

网友:
引用 楼主:
c3 1000uf那个才是吧,c4是c3过来后串了个限流电阻,给稳压管的

按你在楼主的原理图C4是提供给调整管b极电流最基本来源,怎么可能“不参与稳压”?

主控管TR1~TR5的B极电流来自于TR6,而TR6的电流来自于C4,C4两端电压不够当然无法推动主控管,你就测一下C4两端电压就这么困难吗?

楼主:
楼上大哥说啥怎么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723的供电电压是否足够,监测6脚的Vref输出电压,看一看在那种情况下他是否有明显变动,如果有,则 ...

用电炉丝作负载,12A电流,测试的各引脚数据,是否正常?
可能昨天测时电台对电源有干扰6脚所以波动的利害。

输出 空载13.7v, 12A 时 13.62v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因为音响插座所以标了3a,里边跟主输出接一起的

额定25A,最大30A,用了5个3055

就算是用真品3055,可能也不能稳定输出25A。

网友:
你都用上icom的机器了,还不用大品牌通讯用开关电源么.  十几几十A电流最好不要再用线性电源,特别是老旧的电源里很多元件性能参数都有所偏移.而且,普通线性电源大电流工作时有压降也算正常,巨大的发热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高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散发出去必然出现不稳定.
另外,发射机工作时,电源外壳要做好全屏蔽并妥善接地.

网友D(2022-03-25):
引用 楼主:
用电炉丝作负载,12A电流,测试的各引脚数据,是否正常?
可能昨天测时电台对电源有干扰6脚所以波动的 ...

电台的高频干扰,建议6脚加上高频滤波瓷片电容,看看能不能滤除高频干扰,另外8脚并联的电容也要换成高频瓷片的,常用方法是大小容量电容并联多个,比如0.1uF||0.01uF||100pF,试一下,由于这个电源是塑料面板,外壳接地效果不一定好。
另外调整管和整流输出也要高频滤波,这个电源总体设计简陋,723也比较容易损坏,最好能参考Yaesu或i-Com成品电源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台的高频干扰,建议6脚加上高频滤波瓷片电容,看看能不能滤除高频干扰,另外8脚并联的电容也要换成高 ...

给你一个建武的电源仅作参考。

Kenwood PS-33/35

Kenwood PS-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