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为什么到700KHZ以上,本振就不起振呢?

楼主(2022-01-08):
为了练手,按下面的图焊了收音机,但是调台旋钮转到700KHZ以上,就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换过可变电容、本振线圈都不起作用。请教各位老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R2的阻值过大。
把R2(2.4K)换成1.5K试试。

网友A:
俺裝過幾個超外差雞子,如果俺遇到這個問題,先看本振是否正常工作。

其次看磁棒子天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裝過幾個超外差雞子,如果俺遇到這個問題,先看本振是否正常工作。

谢谢!就是本振在低端工作,只能收到700Khz以下的电台,声音很响;但高端就停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本振在低端工作,只能收到700Khz以下的电台,声音很响;但高端就停振了。

本振上面有磁帽子,朝上擰幾圈看看如何

网友:
        变频级就那么几个元件,你已经换过可变和振荡线圈.还可检查一下电流是否太低,可调到0.3--0.5毫安试试,检查一下发射极电阻是否不准确。也有可能是电流太大,产生了超高频自激。我装这个套件就是自激,把变频管换成3DG201B,放大倍数 50左右,就正常了。

网友:
调R1,增加Q1电流,使反馈增强,应该有改善。

网友:
R2阻值过小,似乎也会停振。

网友(2024-04-21):
查可变电容动片与地的阻值,工作点偏低要停振也是低端停振,不太可能是偏流小造成的.

网友:
9018如果是H档,放大倍数才100上下,把基极电阻100K折合到发射极大概是1K,和原来发射极电阻2.4K相加,发射极等效电阻为3.4K,一个二极管电压降除以3.4K,发射极电流明显小了,如果发给你的9018不是H档,是G档,或者放大倍数本来偏小,那折合到发射极的等效电阻会更大,发射极电流更小了,所以要么不管管子的问题,直接将100K短路,或者用1-10K电阻,发射极电流就会上来,你也可以讲本振线圈短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实际工作电流是否太小。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制作,在低端已经能够起振,说明本振线圈的相位没有问题,电路焊接也没有问题。低端起振,高端不起振,说明信号反馈强度也没有问题(如果是信号反馈弱,会引起高端能够起振而低端不能起振。现在低端能够起振,高端不起振,所以不是反馈弱导致的问题)。
楼主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本振的频率不对。本振频率最低端应该是1MHz稍低点,高端应该是2.070MHz稍高点。楼主先检查一下这个数值是否正确。但是,如果确实是频率不正确,收音机也不会是静悄悄的,起码喇叭中应该还有电流声,只是收不到电台信号。所以也不像是频率不正确。请确认,静悄悄的概念是不是连一点电流声也没有?如果是,那么请先检查收音机的低放部分,只要它正常,喇叭里就不可能是静悄悄。
如果仅仅是收不到信号而静悄悄,那么本振频率范围不正确。
保证本振范围正确的方法是:可变电容的容量变化范围,与所选用的本振线圈电感量相匹配。本机没有垫整电容,如果有,也要选用合适的值。
所以,楼主所遇到的问题,是可变电容与本振线圈不匹配。请检查。

网友:
就楼主的这个电路来说,可变电容与本振线圈匹配,意思是在可变电容容量最大位置时,本振频率为1MHz稍低点;在可变电容的容量最小位置时,本振频率为2.07MHZ且稍微高一点。

楼主:
感谢lmtxnyz、枫丹白露、求知超版等几位前辈,这是两年前的贴子,早已不是事了,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lmtxnyz、枫丹白露、求知超版等几位前辈,这是两年前的贴子,早已不是事了,谢谢大家指点!

哪里的问题呢?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