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完美地让蓝牙模块与功放共用同一电源

楼主(2022-01-08):
以前都是用手机充电器给蓝牙供电使用,昨天想把蓝牙塞进收录机里,直接连接肯定是不行的了,按照之前请教大家的功放连接收音板的做法做了一个滤波退耦电路见下图,收录机电压是直流6V,一开始使用100欧姆电阻,连接后蓝牙版蓝灯一直在闪,喇叭发出“噗噗”声,连接不成功,后来把电阻换成电位器,慢慢调整电位器到刚好蓝牙版能驱动并且连接,测量电位器阻值为30欧姆,换上电阻后,能连接成功放音,但是还是有一些“吱吱”串入的噪声,无法消除。
上百度找了很久,发觉这原来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并且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特发贴请教各位师傅,请指教有啥办法:让蓝牙与功放完美使用同一电源?

网友:
找一款宽电压的蓝牙模块,有6~12V的;
亦或是找一个78L05试试。蓝牙耗电不大,C1的话这么大没有用,47uF~100uF差不多了。

网友:
蓝牙包括CD机等其它音源,如果和主功放共用电源并将音源输入主功放,必须是共用电源之后主功放和音源的接地点是同极,也就是说,若功放的接地点,一般是插头的外圈是正极,音源的也该是正极,而且这两个接地点之间不能有电压。
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需要用线间变压器或光耦等隔离。
若有音源中杂波传入功放的现象,电源与音源间还需串联一个电感,若还未能解决问题,在电源的大滤波电容上并连小瓷片电容。
若还不行,可以尝试调整音源所在位置,甚至把音源用铝箔包起来。

网友:
用正负6伏供电吗?
蓝牙模块用稳压ic输出,会好点。串电阻电流不够,发射功率不足当然连不了机。
你可以改用电池给模块供电,干扰会少很多。
模块有高频数字声是正常的,毕竟是发射源。不过好点的蓝牙耳机就很少有这种情况。

楼主:
我在想也很疑惑,那些十块钱的蓝牙小音箱是怎么做到蓝牙与功放的完美连接的呢?

网友:
正好网购的蓝牙模块在路上,这个问题对连接电源操作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玩了很多年了,被其噪声困扰也有多年,总结经验如下:
1、共地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找到 ...

请教一下,加屏蔽的意思具体就是用金属材料如金属盒子将蓝牙模块包裹在里面对吗?

网友B:
这几天组装桌面功放遇到这个问题   很简单   DC-DC隔离模块搞定了

网友:
楼主的蓝牙模块和我用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组装桌面功放遇到这个问题   很简单   DC-DC隔离模块搞定了

几块钱搞定

网友:
几块钱搞定

网友:
用1173.3伏供电靠近蓝牙模块要接104电容。蓝牙版的电阻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过几个, 采用一些常规手段, 可以把数码噪声压低到比模块自身更低。

噪声一般来自两方面, 最麻烦的 ...

做了试验,如图,好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点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组装桌面功放遇到这个问题   很简单   DC-DC隔离模块搞定了

请教具体做法,可否发个链接和模块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