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牛不并Ck、Rk会失真?

楼主(2022-01-08):
借个网上的图。老书如此说。

老国产机几乎都并有Ck,而没有Rk。

现代机,很多都没有Ck、Rk。

请教,老书、老机、现代机,谁的做法是对的?其原理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
茹贝尔电路的主要作用是,对宽频感性负载进行相位矫正。也就是说让感性负载尽可能向阻性负载接近。

网友:
我是都并这个串联网络,它主要是使初级在高频段阻抗相对稳定,而负反馈是治标不治本,我是这样认为的,加上它可以减小大环负反红馈,减小瞬态失真。但它有个很明显的缺陷是不同喇叭其网络也不同,也就是专款专用。

网友:
不串电阻就成了低通滤波器,高频部分衰减,多用于收音机电路或高端要求不高的机器中。

网友A:
感觉这个Ck;Rk接在输出管阴极,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按照电路设计原则,阴极电阻上并联的电容,是为了弥补阴极电阻的阻抗,形成一个交流通路,也就是说从交流等效看,阴极是直接接地的。而电源正负极在交流等效电路中,是相当于短路的。这样等效来看,Ck和Rk在交流电路中,是并联在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也就是常见的茹贝尔电路,这个电路的目的是用来相位矫正。

网友:
Ck、Rk是零点补偿电路,作用是展宽电路的频率响应,使用的条件是前级的输出阻抗和后级的输入阻抗都比较高。电子管的屏极输出阻抗和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相对比较高,所以在这里应用零点补偿电路是有作用的。

网友:
RC校正电路我在去年装的牛入牛初晶体管功放中用过,不接校正电路,输出波形惨不忍睹,且功放管发热。接入之后声音要好得多,功放管发热也小了许多。

网友B:
楼上坛友,能否把你的这个作品发上来,因我也想做一套牛入牛出晶体管功放,但一直忧虑不决。谢谢。

网友C:
你好,很有用的资料,能否把Ck、Rk的计算公式拍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Ck;Rk接在输出管阴极,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按照电路设计原则,阴极电阻上并联的电容,是为了弥补阴 ...

是的,是并在初级上,但下端放在阴级上,因有大电容入地,由于电源电阻近于零,因此两者在交流上是等效的,并无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坛友,能否把你的这个作品发上来,因我也想做一套牛入牛出晶体管功放,但一直忧虑不决。谢谢。

UPA68孪生JFET管差分输入,日立负温MOS管,变压器推挽输出,声音还可以。不建议用变压器输入。

楼主:
看了大家回复,感觉Ck、Rk还是比较重要的,不该省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很有用的资料,能否把Ck、Rk的计算公式拍出来看看,谢谢!

找到了

网友B:
我给楼主一计算公式,电阻R=Ra,
电容C=(Ls十L2反射到初级的电感)/Ra的平方。Ls是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楼主一计算公式,电阻R=Ra,
电容C=(Ls十L2反射到初级的电感)/Ra的平方。Ls是漏感。

您是高手啊

楼主:
通过翻书,找到了比较好的答案,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坛友,能否把你的这个作品发上来,因我也想做一套牛入牛出晶体管功放,但一直忧虑不决。谢谢。

见本人2021.5.9.发的帖子,“又一部丑机,晶体管牛入牛出功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翻书,找到了比较好的答案,分享一下。

兄弟提供的资料非常有用,非常感谢!
在未接负反馈的时候,多极管的声音普遍存在尖利刺耳的情况,下次试试这个教材的方法。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提供的资料非常有用,非常感谢!
在未接负反馈的时候,多极管的声音普遍存在尖利刺耳的情况,下次试 ...

试试吧,负反馈也加上,输出牛小电容也并上。好像红灯也是这样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试吧,负反馈也加上,输出牛小电容也并上。好像红灯也是这样玩的

输出牛初级并几千pf电容不是一个好方案,只能用在收音机上,所以我想试试RC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牛初级并几千pf电容不是一个好方案,只能用在收音机上,所以我想试试RC方案。

太好了,大家都在等您的实验报告

网友D:
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导性技术文件: 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   SJ/1850-81中有详细的介绍,楼主可看看。

网友:
这种就是反馈。不接当然失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华人民共和国指导性技术文件: 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   SJ/1850-81中有详细的介绍,楼主可看看。

好书,赶紧去下载,谢谢

网友E:
我最近刚好遇到了这个问题,描述如下:

折腾一个红灯711-2机芯,本来是为了实验“在我家里如何抗噪接收603KHz的中波电台---几种室内中波天线”。

顺手对机芯进行一些打理,其中一项为更换输出变压器为601开盘机输出变压器,外接音箱是“双子星15寸专业音箱”,原电路这个4700PF的电容不接的话,音量稍微开大就会末级失真,现象是破音,感觉就像过载。接上这个电容就没问题,并且低频增益还有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刚好遇到了这个问题,描述如下:

折腾一个红灯711-2机芯,本来是为了实验“在我家里如何抗噪接收6 ...

1.外围电路是否为7K牛做出了调整?

2.是否施加了负反馈?

以上两条做对了,很有可能不要4700p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外围电路是否为7K牛做出了调整?

2.是否施加了负反馈?

您说的是对的。

有事实知道:我单独做过DB45电源变压器+601开盘机输出变压器的电路,6N2一级电压放大推6P1功率输出,输出阻抗匹配的是5欧姆某品牌成品,有负反馈。在所有因素都符合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是没装这个4700PF电容的,一样工作的很好。

在前面我那个出现问题的情况是:精力主要放在天线和接收,没在低频这块儿多投精力,711-2的搭棚方式我很不喜欢,推倒重来,也许有时间了会干

网友:
凡技术课题,必先弄清它的原理,进而掌握它的定量分析计算,然后,才能有准确靠谱的解决办法,否则,……!

网友F:
此问题原来论坛早有讨论,见下贴:
RC校正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21751

在该贴中,qzlbwang老师对此问题做出了证明!
我把这个证明稍微整理了一下,算我学习的收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问题原来论坛早有讨论,见下贴:
RC校正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认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