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铁变宝藏,上海159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打理记

楼主(2022-01-08):
这部我在去年12月购得的上海159电子管收音机机芯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时觉得它挺有特色,价格又不贵,便买了下来,到手后发现问题真不少,前后打理用尽了我两个周末的时间。除了灰尘遍布需要仔细擦洗做卫生以外,经粗略目测还具有如下几个需要处理的问题:
1.机芯产自1959年,历经一个甲子的岁月难免出故障进行维修,但原修理者手法还有提升的空间,因此滤波电容需要全部拆掉重新安装。
2.音量电位器散架损坏了,附属的电源开关也出了问题,原修理者将其短接处理,因此音量电位器需要拆下分解打理好再装回去。
3.中波振荡线圈脱落了,需要清洁粘接面后用高分子强力胶水(俗称焊接剂,比502结实很多)将其重新粘在振荡线圈组件上。
4.接收线圈组件由于设计不合理,齐根断裂,需要清洁粘接面后用高分子强力胶水(俗称焊接剂,比502结实很多)将其重新粘好。
5.部分导线被老鼠咬烂,因此需要重新接好或更换导线,恢复线路。
6.空气双联问题最严重,动片被前人掰下一小片,导致断裂处与静片摩擦,并在静片上留下了划痕,同时由于动静片碰片短路,进了灰尘,轴承生锈,转动不畅,无法使用,需要拆下仔细修理。

内容较多,未完待续

补充内容 (2022-1-8 15:54):
发帖完成,欢迎大家来玩,希望大家看帖愉快

网友:
工程浩大。几乎所有的部位都做了大手术。本人最近在学习整理老机器,看了您的操作能学到很多技巧。对电子管机器不太熟悉,感觉电子管线路比晶体管线路简单,实际操作有很多难点,拆卸零部件很多是钳工的活,搭棚焊接都是先把零件的腿绕在焊架上,后上的焊锡,拆个电阻电容都很难,遇到波段开关的毛病都无从下手。

楼主:
为了方便做卫生和维修,我拆去了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并测量检查,发现输出变压器初级断路损坏,先不去管它。
空气双联是电子管收音机的几个重要元件之一,它的好坏直接决定电子管收音机的性能,因此先从它入手维修。焊下空气双联的三根引线就可以拆下空气双联了,奈何固定空气双联的三根螺丝有一根的一字凹槽太浅,根本拧不下来,空间狭小又无法用钳子拆卸,只能另想办法,最终想到了一个不错的方法:
这种一个螺丝紧固两个工件的结构,在螺帽损坏且空间狭窄不适合其他工具(比如说钳子)介入用力拆卸时,可以翻过来在另外一侧工件露出的螺纹上拧上一个长螺母,如长铜柱,顺时针旋紧后再用力拧长螺母,这个螺丝就会松动,此时卸掉长螺母,再翻过来拧下螺丝,即可分离两个工件。实践证明此方法完全可行。
但这样做必须先将空气双联大卸八块,拆卸方法如下:
1.找来一个纸盒子将机芯放进去,防止拆卸时钢珠掉落丢失。
2.旋松空气双联尾部的防松螺母,用一字螺丝刀拧下顶针,注意此处有一个钢珠不要弄丢。
3.空气双联中部有一个弹性铜片,用一字螺丝刀小心翼翼插进两端空隙处慢慢撬下就可以了,注意不可用蛮力,防止撕裂弹性铜片。
4.将动片全部旋出,从尾部慢慢提起即可拆下动片,注意不要弄丢轴承位置处的钢珠。
5.焊开固定静片的焊锡,即可取下两组静片。
拆卸完成后首先要进行清洗,然后将动片断茬处打磨平整圆润,避免再次与静片擦碰,然后就可以安装了,安装过程虽与拆卸截然相反,但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在安装时不要忘了给有钢珠的位置涂上些凡士林,同时由于动静片均有变形,应一边调整一边安装。确保无擦片碰片,无短路,转动顺畅之后
用热吹风吹化凡士林,让铁锈和其他污物都流出来,此时的钢珠将变得光亮如新,再加些凡士林进行润滑和防锈就算大功告成了。
虽耗时一上午,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看着修好的空气双联,我很满意

楼主:
之前说过,接收线圈组件齐根断裂,中波振荡线圈脱落都需要用高分子强力胶水粘接,但胶水固化需要一段时间,此时将音量电位器修理一下吧。
维修方法很简单,将音量电位器的零件拆下并用酒精棉签逐一清洗,确保阻值和接触一切正常即可。对于损坏的电源开关,我用钻头钻掉铝铆钉发现内部弹簧折断,触点已经发黑,已失去维修价值,于是取出开关内不必要的零件当配件,直接用焊锡在内部短接了这个开关,然后继续用细螺丝和螺母将开关装好,并在螺母拧紧后用焊锡将其与螺丝焊在一起,达到铆钉的效果。再把音量电位器重新装好,音量电位器也就修完了,除了电源开关常通,其他一切正常,算了,反正电源开关修不好也对收音没有影响,我也就见好就收了。
陷波线圈被老鼠咬断一根线,断线处与连接处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用漆包线将其延长并接好,在漆包线与线圈断线处的焊点位置,为了绝缘和防潮,我涂了些801胶水,并等胶干后将连接点移到了电容后面进行隐藏和保护。
然而对于中波接收线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四根线断了三根,而且不露头,修好希望渺茫。曾想就此改磁棒,又一想我还有好几台带中波磁棒的电子管收音机,这个机芯就让它保持原汁原味吧,于是我拆下了中波接收线圈,用热吹风吹去表面的松香石蜡混合物,从根部找到断头,万幸之前有松香石蜡混合物的保护,残余的一小段足够焊接了。屏气凝神去掉绝缘漆并上锡,又找来漆包线和坏耳机线中拆出的里兹线重新接好并将线圈浸蜡处理,这样就能保护线圈不再受潮,也能保护这些连接点不会因接下来几十年岁月的洗礼而氧化断裂损坏。经如此处理,想必中波接收线圈再损坏时我都有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最后,去除线圈底部的蜡,再用高分子强力胶水粘到接收线圈组件上并接好线,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一步就要注意手法和工艺应与之前的完全一致了,即在焊接前,引线应在线鼻上穿过并绕一圈确保牢固后再焊接,细节做到位,才能算是原汁原味的修旧如旧。

补充内容 (2022-1-8 17:44):
此楼作废,请移步7楼

楼主:
接下来就是检查整机电路了,因为离通电只剩一步之遥。老机器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动过,元件也可能因为老化失效,因此应仔细检查。经过检查发现滤波电路缺失,音频信号走线被剪断,于是立即备件组装,组装完毕后通电测试发现电压一切正常。

楼主:
之前已经说过输出变压器初级断路已经损坏,我没有足够的细漆包线也就懒得折腾它了,想到之前老师曾送我一个定压音箱,我改成定阻把隔离变压器拆下来想扔但舍不得扔,兴许能派上用场。于是把它翻出来,初级接9V电源变压器的次级,在隔离变压器次级测到了250mV电压,变压比约为36:1,阻抗比约为1296:1,如果扬声器是4Ω,那么初级阻抗约为5184Ω。
粗略计算感觉能凑合用,那就先这样试试吧,结果一试还真行,收音机嘛,能响已能让我窃喜,没想到竟然还有些蓬蓬声,心中大喜。
立即将它装好。

楼主:
接下来就是一些繁琐且需要细心耐心的工作了,比如说最后的整体检查,组装,绕调谐拉线,调试等等,过程繁杂,无非就是“老一套”,不再赘述。
这台上海159电子管收音机,整机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波段开关,音量电位器的螺母由于其他工件阻挡很难紧固;线圈组件板立式安装,容易断裂,像这个就断了;中频变压器需要正反面调试而不是312系列那样可以背部调试,部分元件安装结构不太合理,音频走线没有用屏蔽线,容易引入干扰,我的单芯屏蔽线已在路上,等到了一定将音频连线换成屏蔽线。

楼主:
之前说过,接收线圈组件齐根断裂,中波振荡线圈脱落都需要用高分子强力胶水粘接,但胶水固化需要一段时间,此时将音量电位器修理一下吧。
维修方法很简单,将音量电位器的零件拆下并用酒精棉签逐一清洗,确保阻值和接触一切正常即可。对于损坏的电源开关,我用钻头钻掉铝铆钉发现内部弹簧折断,触点已经发黑,已失去维修价值,于是取出开关内不必要的零件当配件,直接用焊锡在内部短接了这个开关,然后继续用细螺丝和螺母将开关装好,并在螺母拧紧后用焊锡将其与螺丝焊在一起,达到铆钉的效果。再把音量电位器重新装好,音量电位器也就修完了,除了电源开关常通,其他一切正常,算了,反正电源开关修不好也对收音没有影响,我也就见好就收了。
陷波线圈被老鼠咬断一根线,断线处与连接处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用漆包线将其延长并接好,在漆包线与线圈断线处的焊点位置,为了绝缘和防潮,我涂了些801胶水,并等胶干后将连接点移到了电容后面进行隐藏和保护。
然而对于中波接收线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四根线断了三根,而且不露头,修好希望渺茫。曾想就此改磁棒,又一想我还有好几台带中波磁棒的电子管收音机,这个机芯就让它保持原汁原味吧,于是我拆下了中波接收线圈,用热吹风吹去表面的松香石蜡混合物,从根部找到断头,万幸之前有松香石蜡混合物的保护,残余的一小段足够焊接了。屏气凝神去掉绝缘漆并上锡,又找来漆包线和坏耳机线中拆出的里兹线重新接好并将线圈浸蜡处理,这样就能保护线圈不再受潮,也能保护这些连接点不会因接下来几十年岁月的洗礼而氧化断裂损坏。经如此处理,想必中波接收线圈再损坏时我都有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最后,去除线圈底部的蜡,再用高分子强力胶水粘到接收线圈组件上并接好线,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一步就要注意手法和工艺应与之前的完全一致了,即在焊接前,引线应在线鼻上穿过并绕一圈确保牢固后再焊接,细节做到位,才能算是原汁原味的修旧如旧。

网友A: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正直电子”是一位在电子技术各方面飞跃进步并在很短时期内迅速且大大地超过了相当一部分像我这样的老家伙的后起之秀,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将一定成为电子爱好者的领军级甚至殿堂级人物。

网友B: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图文并茂....

也有少许不足,电源端2.2K电阻应该会发热,和电解电容接太近....

定压吊顶喇叭的变压器,变比是接近了;但设计时只针对交流信号,没有留气隙(如果拆开垫纸,电感量又明显下降,毕竟圈数先天不足),通过直流易饱和,叠加大信号后容易出现单边信号失真,小信号当然是可以的....

空气可变的处理,我也拆过,但装回去后容量会出现偏差,校正后可用,将就也可以....

网友:
这个很花时间和精力的活,牛人牛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图文并茂....

也有少许不足,电源端2.2K电阻应该会发热,和电解电容接太近....

谢谢夸奖,其实这机修就修个乐,讲究穷玩,看着本不报修好希望的机芯经一番穷折腾,没花多少钱就能收那么多台,心里比中彩票500万都高兴。
空气双联修好一测发现动片缺失一点的一联比正常的小8PF,严格说偏差大了些,但事到如今只能将就。
输出变压器刚开始想用电源变压器,但电源变压器是花钱买的,这个当垃圾要扔了,也就装上凑合用了,感觉虽不讲究,但也还能瞎凑合。
还有就是那个电阻,实际上没多少压降,发热是很小的,对电容影响甚微,因为电容可以在105℃环境工作,并且实际上二者有接近一厘米距离。
哈哈,这种东西,穷玩穷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正直电子”是一位在电子技术各方面飞跃进步并在很短时期内迅速且大大地超过了相当一 ...

前辈太抬举我了,人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重要的,我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水平还很低,还要向你们虚心讨教呢

网友:
不光有好手艺,还得有穷功夫,更得有真耐心。

网友:
老友真有耐心把如此修复
看图中有个电源滤波电阻和电解那个,这个功率电阻发热很大的,电解直接焊上面那么短距离很容易过高温,把该电阻引脚多绕几圈再焊接可以缓解温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