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得一夏普功放 但是不会接线 请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22-01-08):
v
有4组尾线 还有两组没有插头的线 那查了下 是环绕两个喇叭 但那4组接 前置主音箱不知道怎么接了 我想的4组音响线应该是一组低音炮一组中置 两个主音箱 但接了 没声  有大侠帮忙看看吗

网友:
1、网上找说明书,知道接口定义。

2、如果找不到资料的话,先关闭机器的各种DSP功能,通过输入信号逐一测试输出,先找到左右主声道,然后播放多声道测试音源,逐个测试出中置声道和环绕声道。

楼主:
您说的太专业了  有无微信号 加一个 好交流交流!我的微信号 13114303669

网友:
这机器的接口已经标注了声道,按标注接线就行……

楼主:
没有看到标住的左右声道啊!!帮忙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  .
最上面1.2接 主音箱  右边落地音箱,  3.4接左音箱落地喇叭。下边  的1.2和3.4   一个接  中置音箱,一个接低音炮音箱。没标记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最上面1.2接 主音箱  右边落地音箱,  3.4接左音箱落地喇叭。下边  的1.2和3.4   一个接  中置音箱,一 ...

不对吧 线组上排列的上下一组拍列的啊 我找了两组线 接了左右主音箱 但好像出声不是太好 另外两组线 连声音都不出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  机子不是 正规产品,标注不清,要想正确分清楚,需要拆机,查看线路,才能区分,下面的图是根据你说的上下组,画的,简图供你参考。
.  .  .

网友:
国产的 正规产品一般标注的都十分清楚。
.  .  .